[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 LIN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3-09-27):
今天我在调试STM32的LIN模式时,发现在使能LIN模式之后,发送的波形与普通usart模式发送的波形完全一样。为了符合LIN的协议需要在一开始发的13位中断帧也需要自己用函数来发。
那么既然LIN模式中所有的格式(断开帧、同步场等)都是需要用软件来实现的,那么STM32做的这个LIN模式使能用意何在呢?因为我看到的LIN模式使不使能的输出波形是完全一样的。
求高手来解答

网友A:
不使能不行吧

网友B:
你没有使能怎么用的啊?

网友C(2024-08-21):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D: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E: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F: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G: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H: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I: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J: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K: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L: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