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stm32的modbus协议

楼主(2023-09-27):
哪位大神指导下modbus协议应该怎么学,我需要写485的modbus通信的程序,之前对modbus完全不了解,谢谢大神们啦

网友A:
了解了解概念直接去看例程就行了

网友B:
不如直接做,现学现卖

网友C(2024-08-2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D: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E: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F: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G: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H: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I: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J: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K: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