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经验] 关于使用keil进行STM32开发中,找不到对应类型的Flash时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3-09-27):
一、在Keil5软件开发STM32时,需要安装对应的器件库.pack文件。但是在开发时,经常会遇到Flash里面找不到相关flash的问题。如下:

解决方法如下:
1. 安装对应的器件库,例如STM32F4系列的器件库文件Keil.STM32F4xx_DFP.1.0.8.pack,(相应文件可以网上下载)。    next 下去,很简单,不说了。

2. 器件库安装完成之后,(此时,问题可能已经解决)记住上面的安装路径,打开那个安装路径,在里面有一个Flash文件夹,里面有很多个 .FLM文件,这就是我们的主角。

3. 将上面所说的 .FLM复制粘贴到安装目录下的 ARM --- Flash文件夹里面

4. 此时,问题已解决。再打开Keil软件,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对应的Flash型号就有了。Jsut Over.

二、如果是的软件里面的device找不到对应的器件。则安装对应的器件库,然后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则可以了。

网友A:
也可以在魔术棒那里添加

网友B:
没装相应pack包的话也会影响的吧

网友C(2024-08-2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D: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E: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F: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G: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H: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I: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J: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K: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L: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