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有关于STM32指令运行时间

楼主(2023-09-27):
虽然学了一段时间STM32,但是还是没明白指令的运行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前段时间用IO模拟写了一个SMBUS的程序,发现函数在“while(1)”里运行和在定时器中运行效果是不一样的,还造成数据读取不正确,有大神能给普及一下么?一条指令运行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在“while(1)”里和定时器里都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有代码吗?有数据吗?具体差多少?有没有其它中断在打断当前的代码?

网友B:
几十纳秒吧

网友C:
指令周期/时钟频率吧

网友D(2024-08-21):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E: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F: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G: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H: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I: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J: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K: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L: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M: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