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开发板选择!选STM32奋斗还是STM32正点原子旗舰版?

楼主(2023-09-27):
STM32奋斗的板载资源多,问题是没有把MCU的IO口引出,不能扩展。价格便宜。
STM32正点原子旗舰版  感觉就是一个大号的核心板,相比奋斗板载资源少的可怜,但引出了IO口 扩展比较容易,价格贵!
有板子没有模块不行,模块学完了,扩展也是问题!

网友A:
用最小系统然后自己加模块底板

网友B:
确实,自己做拓展比较好,还能重复用

网友C(2024-08-21):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D: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E: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F: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G: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H: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I: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J: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K: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L: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