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使用PA2 PA3做Usart2做串口接收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23-09-27):
使用的MDK-KEIL5 用的标准库.
相关代码
void Usart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Syscfg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USART1 Pins configuration ************************************************/
  /* Connect pin to Periph  设置为复用功能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IRQ Channel configuratio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 Enable USARTs Receive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ORE, ENABLE);  //溢出中断
        /* Enable the USARTs */
        USART_Cmd(USART2,ENABLE);
}

/*   中断程序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ORE);
    }

        //接收中断处理程序就做了RXNE和ORE的清除操作,。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读_SR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不好用.
  {
                SilenceTime2 = 0;  //静默时间清0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2Buffer[Rx2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_D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必须要清除
  }
}

硬件仿真时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但是一直进不了中断程序. 不知道是哪里错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USART2的中断是否已经被正确地配置和启动?这可以通过使用USART_ITConfig()函数来完成,您需要将USART2的接收中断(USART_IT_RXNE)启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中断处理函数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D:
看一下中断是否配置成功了

网友E:
中断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中断处理函数没有正确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