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CAN通信,从机接收时帧与帧之间有15ms左右的时间间隔

楼主(2023-09-27):
小弟做一个CAN在线下载,发现STM32、STM8S单片机在CAN通信时不管主机发送的有多快,从机接收时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总是有15ms左右的间隔。
 比如主机固定以每隔3ms发送一帧数据:数据长度为8个字节。如:1,2,3,4,5,6,7,8。从机接收帧数据的间隔总是15左右。通信速度均为250K。想请各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这么慢吧

网友B:
是不是帧间隔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2023-11-01):
用 中断接收 CAN包

网友C:
这是不是你配置的CAN模式啊?

网友D:
通讯速度250K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E:
这个CAN有个CANFD,好像速度能快点,你试试

网友F:
250K的速度也是可以的了,虽然速度会慢点

网友G:
一般情况你可以先接收数据,然后收完在处理也行的

网友H:
这CAN用的不多,但是我觉得250K的速度好像也是CAN的标准速度吧

网友I:
反正15ms确实有点长了

网友J:
这CAN没有按包发送的吗?只能一个一个字节的发送?

网友K:
可以用DMA试试吧,这种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L:
既然时间固定,那估计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M(2024-08-06):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N: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O: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P: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Q: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R: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