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耦合变压器变比问题?

楼主(2023-09-27):
220V AC市电中,载波用的耦合变压器变比,该怎么考虑,**有经历的大神说说吧。

                                     tyw  注

@zlf1208 :原来的晶体管收音机和老式CRT彩电里面就有,现在数字信号没有了。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啥是中周,现在要找个中周怕是很难的吧,不知道万能的某宝有没有
tyw
用半导体收音机中波中周改制

楼主:
大批量生产的话,怎么确定合适的变比?还是没头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批量生产的话,怎么确定合适的变比?还是没头绪。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02-1-1.html

                   tyw  注

疑惑:对于低压侧来说,来自市电侧的各种频率的强干扰,1:1耦合过来,是不是强其所难?降低变比难道不可以?
tyw
把上面资料下了啃

网友B:
挺巧的思路。用遥控解码芯片做载波通信。
变压器选择1:1 即可。 解码器输入端口需要加TVS保护。 加电容与变压器自感谐振到载波频率。Q 值尽量高些,但是不超过载波频率/数据码率。

楼主:
版权问题,无法下载。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02-1-1.html

                         tyw  注

tyw
这里能下, 晕

楼主:
这次居然真的能下。简直要怀疑二姨家的人生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