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外部中断滤波后中断不触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7):
配置外部中断为上升沿触发,发现开了滤波后经常性的无法触发中断。
假设我的外部信号上升沿有毛刺被滤掉了,后续信号维持在高电平,是不是不会触发中断,除非拉低电平重新输出上升沿?

网友A:
中断触发方式设置不正确,会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B:
检查外部中断引脚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中断处理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下一次中断无法及时响应。可以尝试优化中断处理函数或增加中断处理优先级等方法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D:
中断处理程序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内处理中断事件,并尽快返回。如果处理程序编写不当,可能导致中断响应延迟或无法触发。

网友E:
如果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设置较低,可能会被其他中断源抢占,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F:
如果中断被屏蔽,即使滤波器已经处理了外部中断,该中断也不会被触发。需要检查中断屏蔽位,确保中断未被屏蔽。

网友G:
确保外部中断源已经正确连接到HC32F4A0的相应的中断引脚上。

网友H:
外部中断引脚上的电平不稳

网友I:
外部中断线或滤波器设置不正确,会导致中断不触发。需要检查中断线及滤波器设置,确保其正确性。

网友J:
如果滤波参数设置得太严格,可能导致有效信号也被滤除,从而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K:
如果输入信号不稳定或存在噪声,可能会导致中断触发失败

网友L:
检查外部中断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中断使能、优先级设置、触发条件等

网友M:
需要检查中断触发方式是否正确,如边沿触发或电平触发。

网友N:
使用了滤波器,确保你已经正确地配置了它的参数。滤波器可能会消除一些微弱的中断信号,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O:
中断控制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可能存在其他硬件或软件问题导致外部中断不触发

网友L:
信号可能受到噪声、干扰或幅度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无法触发外部中断。

网友:
检查外部中断滤波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P:
如果外部中断源不正确,即使滤波器已经处理了外部中断,该中断也不会被触发

网友Q:
如果滤波器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R:
其他中断源导致中断冲突,或者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有误

网友S:
HC32F4A0的外部中断滤波功能可以通过寄存器进行配置

网友G:
HC32F4A0具有多个中断向量,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设置正确的中断向量

网友L:
已经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正确地设置了中断使能。如果没有设置,中断系统将不会响应任何中断请求。

网友H:
如果外部中断触发方式设置有误,会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M:
如果外部中断信号输入方式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T:
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的。

网友U:
外部中断源信号频率过低可能会导致滤波器无法有效滤除噪声和干扰,从而使得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V:
外部中断电路可能存在故障或接触不良等问题,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W:
首先,需要将中断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功能,而不是其他功能。其次,需要选择正确的触发方式,如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或边沿触发等,以匹配实际触发条件。请检查外部中断引脚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X:
确保外部间断源已精确毗连到hc32f4a0的响应的间断io上。

网友Y:
若是滤波参数设置患上太严酷,大概致使有用旌旗灯号也被滤除,从而没法触发间断。

网友Z:
若是输入旌旗灯号不不乱或者存在噪声,大概会致使间断触发失败

网友AA:
若是外部间断的优先级设置较低,大概会被其他间断源抢占,致使间断不触发

网友AB(2023-11-02):
外部间断io上的电平不稳

网友AC:
必要查抄间断触发方法是不是精确,如边缘触发或者电平触发。

网友AD:
查抄外部间断的设置装备摆设是不是精确,包含间断使能、优先级设置、触发前提等

网友AE:
间断控制器的设置装备摆设是不是精确

网友AF:
There may be other hardware or software issues that prevent external interrupts from triggering

网友AG(2023-12-07):
旌旗灯号大概遭到噪声、滋扰或者幅度不敷等身分影响,致使没法触发外部间断。

网友AH:
若是滤波器设置不妥,大概会致使间断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