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内部FLASH当EEPORM尝试擦除或者写入时就会死机

楼主(2023-09-27):
在调试STM32F103C8内部FLASH当EEPORM使用时,一直没调通,求助友们;调了好几天没调通,读取指定位置没有问题,但是尝试擦除或者写入时就会死机,就是程序执行擦除FLASH_ErasePage()或者写入FLASH_ProgramHalfWord()这句时就会死机。把看门狗打看可以看到只要程序执行到擦除或者写入函数时就死机。再细致发现执行写入函数这一句*(__IO uint16_t*)baseaddr =就会死机,只要把这句*(__IO uint16_t*)baseaddr =删除跳过这一句就不会死机。求大家相助,谢谢,
我把函简化成下面,就是会死机,万分求助
void FLASHINIT_FLASH(void)
{
FLASH_Unlock();//解锁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清除标志位
FLASH_ErasePage(0x08002a50);//要擦出页的起始地址
FLASH_ProgramWord(0x08002a50,0x1234);//写数据
//是一个字即四个字节
FLASH_Lock();//锁定
}

网友A:
硬件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稳定性,确保一切正常。

网友B:
电源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检查程序代码是否存在错误或漏洞。例如,是否正确配置了存储器的寄存器、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指令集、是否在擦除或写入过程中有中断被触发等等。

网友C:
是不是传入的地址没有字节对齐的原因,对齐下试试

网友D:
你这个擦写地址这么小,是写到代码区了吧,你得先看你代码占用多少FLASH,如果写到代码区就会死机

网友E:
传入参数的问题吗?

网友F:
电源不稳定吗?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H:
写地址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