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MSP430和STM32做智能水表那个低功耗好?

楼主(2023-09-27):
一个智能水表的课设,要求低功耗都是基于MSP430,对这个不懂,要求STM32,想问下STM32做智能水表在低功耗这个指标上是否可行,与MSP430有什么差别?

网友A:
MSP430低功耗更优势,它有多种睡眠模式。

网友B:
MSP430和STM32两个微控制器在功耗方面相比,MSP430的功耗更低

网友C:
查手册对比一下32K 时钟定时在跑时的睡眠功耗。应该出入不大,都是xxxnA 级别 。

其他运行模式功耗可以忽略

网友C:
翻开STM32L,STM32U和MSP430的几个器件手册,ST 均胜出

网友D:
两个都用过,更倾向MSP430

网友E:
这个不是主要看硬件电路?MCU都可以做uA级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主要看硬件电路?MCU都可以做uA级都差不了多少

水表要求是5uA 以内。微安级可能差点。nA 级别可以

网友F:
MSP430程序写起来真上头啊

网友G:
430的低功耗好像做的不错

网友H:
MSP430的功耗更低

网友I:
这两个功耗差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