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怎么设置垧目标板供电?

楼主(2023-09-27):
请教各位高手,Microchip Studio怎么向目标板供电?在哪里设置?

我现在烧录程序都要外接电源,好不方便,想烧录器/编译器直接向目标板供电。

网友A:
这是跟烧录器有关系的吧,跟软件好像没啥关系

网友B:
软件好像没有控制这个供电方面吧

网友C:
你可以把软件截图全面一些吗?可以帮你瞅瞅

网友D:
大部分烧录工具如果不支持外部供电,就不好弄了

网友E:
你想烧录那款芯片啊?用ram的话可以用jlink,支持供电的哦

网友F:
其实不对外供电比较好啊,会有些保护的功能,至少不串电的

网友G:
外接电源确实麻烦,但是也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方式

网友H:
建议还是在烧录器方面入手,会OK一些

网友I:
好像是你的工具不支持对外供电导致的吧

网友J:
Microchip Studio属于烧录软件么?好像就是开发调试的吧,能控制外部供电?

楼主(2024-05-08):
外接电源3.4V,脚位也接对了的,老是报错,程序是国外写的。HEX文件。好烦人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3.4V,脚位也接对了的,老是报错,程序是国外写的。HEX文件。好烦人啊! ...

你先读出芯片的电压,看看是不是3.4V。不是的话就是线接错了。
什么芯片?什么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