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测量电子电路滤波篇 电路疑问

楼主(2023-09-27):
测量电子电路滤波篇 电路看不明白,请查看附件

楼主:
有哪个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嘛

网友A:
1. 原书对这个电路讲解还是比较仔细的,这里没有人会讲得比书本更细致了;
2. U4是锁相环芯片,可以从网上找到它的datasheet,对锁相环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3. U1和U2对输入信号进行整形,产生锁相环的参考频率信号;
4. U6和U3A组成分频电路;
5. U5A是环路滤波器,U5B是可变恒流源(U5B+JFET等效于可调电阻)。

他的接法是不是很多不合理的?看手册都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B:
锁相环解码电路。看4060手册

xch
@312144009 :“很多”是文科生词汇,我不懂
手册上的接法跟他这个很多不一样

网友C:
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网友B:
  输入信号整形电路。锁相环电路

Q1是压控电阻,运放负责驱动Q1改变等效电阻使得VCO自由震荡频率漂移最小。

裂相分频器。产生0,90,180,270° 相位差的同频四路信号。
4选1,选择某个相位信号进入锁相环。
微调相位误差。使得输出频率相位与输入频率相位几乎相等。
电源

输出四路与参考信号同频,但是相位差分别是0,90,180,270°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整形电路。锁相环电路

Q1是压控电阻,运放负责驱动Q1改变等效电阻使得VCO自由震荡频率漂移最小 ...

你好,谢谢解释,CD4046那个芯片 3 脚跟14脚有没有接反? 11 跟 12 有没有反? 9脚直接接地?我看了手册参考线路,9脚一般不会这样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解释,CD4046那个芯片 3 脚跟14脚有没有接反? 11 跟 12 有没有反? 9脚直接接地?我看了手册 ...

电路确实有错。附件是我当年使用4046时的几篇文档,组合起来读就非常详细。

@xch :这有点象以前的Xu!无语。
xch
@zlf1208 :电路错在哪?说是浆糊是委婉了,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其实用信口开河比较准确。
@xch :虽说没你研究得那么细致,但说浆糊就没必要了
xch
浆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解释,CD4046那个芯片 3 脚跟14脚有没有接反? 11 跟 12 有没有反? 9脚直接接地?我看了手册 ...

没错。
3,14 脚主要差别是信号幅度区别,其次阻抗等。14脚内部有个放大器,适合将小幅度放大整型为大幅度方波。
当输入强信号时两个脚就一回事了。本应用输入4046的波形都是满格幅度。
11,12 是恒流源设置引脚。本应用pin 9接地,R2 设置功能就失效了。仅外部Q1模拟可变电阻起作用。
PIN 9 接地很正确。 它将4046内部非线性恒流源切断换成Q1,R14,μPC812 组成线性度更好的恒流源。
这个恒流源是给VCO的电容C2充放电用。理论上VCO频率正比于恒流源电流。

网友B:
由于对调了信号输入引脚,鉴频器的输出极性与频率误差关系反转,所以使用此 OPA 进行倒相调整极性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解释,CD4046那个芯片 3 脚跟14脚有没有接反? 11 跟 12 有没有反? 9脚直接接地?我看了手册 ...

我给你的文档中有VCO的内部电路,请看截图

从图中可知:pin11和12用来控制电流I1+I2=I3的,其中I2=VCOin/R1,I1=Vref/R2,当pin9接地,导致I2=0,pin11被废,此时I1=I3,I1=Vref/R2,Vref为固定值,所以为了调节VCO的频率,R2必须是可变电阻。VCO的频率必须跟随环路滤波器的输出而变,所以,这个可变电阻就应该由环路滤波器的输出来控制,这说明这个可变电阻是一个压控可变电阻。假如环路滤波器的输出为Vloop,则可变电阻上的电流就是I1=Vloop/R14,这个R14在楼主的原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对调了信号输入引脚,鉴频器的输出极性与频率误差关系反转,所以使用此 OPA 进行倒相调整极性关系。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的文档中有VCO的内部电路,请看截图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