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6 设备配置LVD 模块

楼主(2023-09-27):
低压检测(LVD)模块用于检测低电压和断电。当供电电池电压低于内部参考电压时,触发LVD中断。使用该中断可实现:在断电前将关键数据写入flash、转储日志、触发外部电路等功能。
Note:
  • 只有实际供电电压低于阈值时,才会触发中断。初始供电电压低于阈值时,不触发中断。
  • LVD电路可在Active模式、低功耗(LP)模式、超低功耗(ULP)模式下正常运行。如果需要在深度睡眠下使用LVD,则需配置deep sleep wake-up source,定期从深度睡眠模式中唤醒设备,确保在Active/LPACTIVE模式下运行LVD电路。
  • 系统初始化阶段有可能会收到错误的LVD中断。系统启动,完成LVD模块配置的20µs 后自动屏蔽该错误中断。
  • 系统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时,如果设置了下降沿触发,或上升沿触发,或两者兼而有之,可能也会收到错误的LVD中断。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前禁用该触发设置,退出深度睡眠模式后重新启用触发设置。
LVD驱动(PSoC™ 6 PDL API 参考指南章节之一)文档中提供了管理LVD模块的一系列API

下列为配置LVD模块的节选代码,适用于:
  • PSoC™ 6 设备。
  • 电压阈值设为2.7v,当供电电池电压低于或高于阈值时,产生中断。

/* LVD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const cy_stc_sysint_t LVD_interrupt_cfg =
{
    .intrsrc=srss_interrupt_IRQn,
    .intrPriority = LVD_INTERRUPT_PRIORITY
};

/*******************************************************************************
* Function Name: LVD_Init
********************************************************************************
* Summary: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and enables the LVD block by:
*    1. Setting the LVD threshold.
*    2. Setting the LVD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3. Initializing and enabling the LVD interrupt
*
*******************************************************************************/
void LVD_Init()
{
    /* Disable LVD interrupts */
    Cy_LVD_ClearInterruptMask();

    /* Set the threshold value for monitoring the VDDD voltage */
    Cy_LVD_SetThreshold(CY_LVD_THRESHOLD_2_7_V);

    /* Set configuration for LVD interrupt */
    Cy_LVD_SetInterruptConfig(CY_LVD_INTR_BOTH);

    /* Enable the LVD Block */
    Cy_LVD_Enable();

    /* Provide delay to avoid false interrupt detection */
    Cy_SysLib_DelayUs(20U);

    /* Clear any false interrupt */
    Cy_LVD_ClearInterrupt();

    /* Initialize the LVD interrupt */
    (void)Cy_SysInt_Init(&LVD_interrupt_cfg, LVD_interrupt_handler);

    /* Enables LVD interrupts */
    Cy_LVD_SetInterruptMask();
    NVIC_EnableIRQ(LVD_interrupt_cfg.intrSrc);
}
/* Interrupt Handler */
void LVD_interrupt_handler()
{
    /*Do the necessary processing if the voltage drops below the set threshold */

    /* Clear the interrupt */
    Cy_LVD_Clear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