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用LoRa进行OTA是否可行?

楼主(2023-09-27):
用LoRa进行OTA是否可行?如何进行断点续传?

楼主怎么样了现在我也考虑在用呢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
有个外部的falsh,然后把lora接收到的数据存在外部flash之后,确认接受完全之后跳到bootloader里面,再执行升级,差不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lora能不能保证数据完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B:
是可行的

网友C:
为了防止错误的固件导致设备出现问题,你需要在设计OTA更新系统时,加入固件验证机制。

网友D:
ABUP和ASR携手为LoRa量身定制OTA差分升级解决方案。

网友E:
LoRa作为一种低速率的无线通信技术,OTA传输的速度可能相对较慢,特别是对于较大的固件更新文件

网友F:
建立一个OTA服务器,用于存储和管理要传输的固件更新文件,并提供OTA升级的管理接口。

网友G:
使用LoRa进行OTA升级是可行的

网友H:
LoRaWAN网络通常支持双向通信,但需要注意,数据速率有限。您需要确保LoRaWAN网络支持数据传输的带宽和速率,以便有效地传输新固件。

网友I:
LoRa网关和终端设备可以通过OTA协议,进行固件升级和参数调整,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网友J:
使用 LoRa 进行 OTA 更新是可行的

网友K:
LoRa的数据速率相对较低,这可能会影响OTA更新的速度。OTA更新通常需要传输较大的固件文件,而LoRa的较低数据速率可能会使这个过程变得较慢。

网友L:
OTA升级需要强大的安全性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固件更改。

网友M:
LoRa的OTA升级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

网友N:
在设计OTA方案时,需要考虑传输时间和网络可靠性之间的权衡。

网友O:
考虑设备支持的LoRaWAN协议版本、设备电池寿命、网络覆盖和安全性等因素。

网友:
使用LoRaWAN进行OTA是可行的

网友I:
考虑到LoRa通信可能在不稳定的环境中运行,您需要实施恢复机制,以确保OTA升级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网友P:
LoRa物联网终端的OTA升级一直没有得到优质的解决方案

网友Q:
OTA更新需要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以防止固件被篡改或损坏。

网友J:
在进行OTA更新时,服务器会将新的固件通过LoRa发送到设备,然后设备将接收到的固件更新到自己的内存中。这个过程可以远程进行,无需将设备拆下并进行物理连接。

网友R:
LoRa通信通常采用星型组网,且目前较多应用使用LoRa“点对点”通信模式,在大面积工程应用时可能存在频点冲突和固件升级困难的问题。

楼主(2023-11-06):
ota进级必要壮大的安全性步伐,以防备未经授权的固件变动。

网友S:
利用,lora,举行,ota,更新是可行的

网友T:
劳拉的OTA升级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

网友U(2023-12-08):
使用LoRa进行OTA(Over-The-Air)升级是可行的。LoRa作为一种LPWAN(低功耗广域网)技术,在物联网应用中得到广泛应用,其OTA升级能力可以方便地对设备进行远程软件更新和功能升级。

网友V(2024-02-01):
在计划ota方案时,必要斟酌传输时候以及收集可靠性之间的掂量。

网友W:
Abup和ASR共同为Lora定制OTA差异化升级解决方案。

网友X:
斟酌装备支撑的lorawan协定版本、装备电池寿命、网络覆盖以及安全性等身分。

网友Y:
使用Lora进行OTA升级是可行的

网友Z(2024-05-10):
作为一种低速率的无线通信技术,OTA 传输速度相对较慢,特别是对于大型固件更新文件

网友AA:
LORA可以的,而且通信距离远。

网友AB:
为了防止错误的固件导致设备问题,在设计 OTA 更新系统时,您需要包括固件验证。

网友AC(2024-06-10):
肯定是可以的,只是通信距离有限。

网友AD:
用flash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