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 HID设备连接数据接口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楼主(2023-09-27):
USB HID设备的传输速率是有限制的,它取决于所连接的端点和主机的最大传输速度。
对于低速的中断端点,主机可以保证每10毫秒内最多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800B。对于全速端点,主机可以保证每1毫秒一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64000B。而对于高速端点,主机可以保证每125微秒三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24.576MB。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可以咨询计算机或电子领域专业人士获取准确信息。

网友A:
USB HID设备的传输速率是有限制的,根据主机的不同,传输速率也会有所改变

网友A:
理论上的最大速度:
1.主机可以保证低速的中断端点每10ms内最多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800B。
2.保证全速端点每lms一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64000B。
3.保证高速端点每125 us三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24.576MB。

网友B:
版本不同支持的速度不同吧

网友C:
这个受限于协议的规定吧

网友D:
传输速率是有限制的,主机不同,传输速率也会不太一样

网友E(2023-11-20):
一般不都是12Mbps的速度么

网友F:
这个不知道,但是速度确实不快

网友G:
得看你用的是USB的哪个版本哈,USB的2.0版本比较快

网友H:
感觉HID一般也不会传输大数据吧,都是很少的数据流

网友I:
好像也达不到这个理论值

网友J:
你说的事物是指响应吗?

网友K:
一般来说不应该能达到这么快的吧,这是理论值,实际操作还要看数据线和应用环境等等

网友L:
直接就用就好了,根本不会用到极限,哈哈

网友M:
HID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键盘鼠标这种外设了,好像上传的数据流并不大

网友N:
直接用高速点好像是能达到480Mbps吧

网友O(2024-07-1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P: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Q: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R: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