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芯片自带ADC的误差一般多大?

楼主(2023-09-27):
芯片自带ADC为什么大家都不太喜欢用?是因为误差太大还是精度不行?

雅特力,先楫MCU.有兴趣了解可联系18002528376

网友A:
ADC的误差还可能包括噪声误差、温漂误差等。

网友B:
芯片自带ADC的误差大小通常在1%到5%之间

网友C:
内部ADC的精度一般在8位到16位之间,精度越高,误差越小。

网友D:
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进行校准系数的调整等。

网友E:
ADC精度为便于参考,将精度误差表达为1 LSB的倍数,1 LSB = VREF+ / 2^12。偏移误差是第一次实际转换和第一次理想转换之间的偏离。

网友F:
为了减小误差,通常需要通过选择合适的ADC、优化电路设计和校准等方法来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G:
ADC的误差主要包含ADC自身和环境导致的误差。

网友H: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校准和补偿措施

网友I:
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方式实现,例如添加额外的校准电路或使用校准算法来修正ADC的输出。

网友H:
高端芯片会具有更低的误差,并且可能提供更多的校准和调整选项以改善精度。

网友J:
芯片自带ADC的误差范围可能在几毫伏到几十毫伏之间

网友K:
偏移误差是ADC输出值在零输入时的偏移量。它可以分为零点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L:
由于ADC的分辨率有限,无法精确表示所有的模拟电压值。例如,如果一个ADC的分辨率为10位,那么它的最小分辨率为1/2^10=1/1024,也就是说,它无法精确表示小于1/1024V的电压值。

网友M:
对于一个12位的ADC,其误差范围为±1/4096,即±0.0244%。

网友B:
ADC的误差大小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N:
芯片自带ADC的误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网友O:
在较低位数的ADC中,误差可能会更大,通常在几个LSB(最低有效位)的范围内。而在更高位数的ADC中,误差通常会更小,可能在几个LSB以下。

网友P:
对于一个具体的ADC,其误差值通常是 各个误差的叠加。

网友H:
具体误差还需要参考 ADC 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进行实际测试

网友Q:
ADC的误差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输入信号的噪声、采样速率、温度变化等。

网友R:
系统误差通常可以通过调整采样率和量化位数等参数来减小。

网友S:
误差大小取决于多个因素,如采样率、量化位数、编码方式等。

网友J:
芯片厂商会在数据手册中提供ADC的性能参数,其中包括精度、非线性误差、增益误差、偏移误差等指标。

网友K:
芯片自带的ADC的误差大小取决于芯片的质量和型号。

网友T:
具体误差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温度、电源电压、采样速率等

网友U:
在一些要求精度较高的应用场景中,需要对ADC的误差进行校准和补偿,以获得更精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E:
ADC的内部电路引起的误差。这个误差的范围通常非常大,可以从几毫伏到几百毫伏不等。

网友V:
可以通过软件方式对ADC的输出进行数字滤波或调整,以减小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W:
误差大小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芯片的制造工艺、ADC的位数和精度、参考电压源的稳定性等。

网友X:
一般来说,分辨率误差越小,ADC的性能越好。常见的分辨率包括12位、16位等。

网友T:
芯片自带 ADC 的误差因不同型号和制造商而异,通常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 ADC 的分辨率、采样速率、电源电压等。

网友L:
芯片自带ADC的误差一般在±1LSB以内

网友Y:
12 位的 ADC 芯片的误差通常在 1% 至 2% 之间,而 16 位 ADC 芯片的误差则通常在 0.5% 至 1% 之间。

网友J:
较低的非线性误差意味着ADC更准确。

网友Z:
具体的误差大小需要根据芯片型号、采样率、量化位数等因素进行计算,一般来说,芯片自带的ADC精度越高,误差就越小。

网友AA:
芯片自带ADC的误差大小通常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ADC的采样率、量化精度、参考电压精度、噪声和失调等。

网友AB(2023-11-06):
adc的误差主要包括adc本身和环境引起的误差。

网友AC:
偏置误差是ADC输出值在零输入时的偏置,可分为零偏置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AD:
芯片自带adc的偏差巨细凡是在1%到5%之间

网友AE:
ADC的误差大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AF(2023-12-08):
一般来说,ADC的误差范围通常在±1/2 LSB(最低有效位)以内。

网友AG(2024-02-01):
若是必要更高的精度,大概必要采纳一些校准以及抵偿步伐

网友AH:
芯片内置ADC的误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网友AI:
芯片内置ADC的误差大小取决于芯片的质量和型号。

网友AJ:
N32G45x芯片自带ADC的误差取决于多个因素,如硬件布局、软件配置、内部误差、参考电压噪声、模拟信号输入噪声、IO口之间串扰、输入阻抗匹配、时钟配置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AK:
建议查阅N32G45x芯片的技术手册

网友AL:
芯片制造商将在其数据手册中提供ADC性能参数,包括精度、非线性误差、增益误差、偏移误差和其他指标。

网友AM(2024-03-05):
ADC内部电路引起的误差通常非常大,从几毫伏到几百毫伏不等。

楼主:
较低的非线性误差意味着ADC更精确。

网友AN(2024-04-08):
这可以在硬件或软件中完成,例如通过添加额外的校准电路或使用校准算法来校正 ADC 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