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6P122A1/B1

楼主(2023-09-27):
IO, AI, ar, TI, HC, 2A
---------------- Project: LED ----------------
compiling adc.c...
compiling inital.c...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adc.o inital.o main.o  ...
error: 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S_fsdiv____fsdiv".
warning: Relocation of section "UDL_ulong2fs_0" failed, relocating to a shared memory location.
error: 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UDL_ulong2fs_0".
error: Error while writing hex file.
"LED" - 3 Error(s), 1 Warning(s).

这是什么情况啊?有什么解决办法

您好,我这边是上海芯圣一级代理商,我们有专业的FAE为您进行解答 如需了解请加企鹅号2914373240

网友A(2023-12-30):
"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表示编译器或链接器无法为某个特定的代码或数据段分配足够的内存。这可能是因为你的目标设备的内存不足,或者你的链接脚本配置有误。

网友A:
"Error while writing hex file" 表示在生成目标文件(hex文件)时发生了错误。

网友A:
"Relocation of section" 表示在进行地址重定位时发生了问题。

网友A:
"Relocating to a shared memory location" 表示某个部分被迫重定位到了一个共享的内存位置。这可能是由于其他部分占用了原先分配给该部分的内存空间。

网友B(2024-05-06):
仿真器上怎样才能正确显示AD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