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DAVE™工程文件如何在调试过程中监控追踪变量

楼主(2023-09-27):
Micrium uC-Probe XMC 用于在调试过程中监控追踪变量的值。
启用追踪变量功能,执行下列操作:
1. 下载并安装Micrium uC-Probe XMC
2. 在 DAVE™ IDE中编写和调试工程,点击Figure 1中的 Resume图标即可进行调试。

Figure1 开始调试

3. 打开Micrium uC-Probe XMC 应用,依次选择 File > New Workspace,创建新workspace,如Figure 2所示。

Figure2 创建新workspace

4. 新workspace创建完成后,会自动生成工程文件夹并添加Data Screen 界面。如果软件未自动生成Data Screen 界面,按照Figure 3中步骤,依次选择Insert Screens > Data Screen,添加Data Screen 界面。

Figure3 在工程中添加Data Screen 界面

5. 在ToolBox界面选择对应的芯片系列,如Figure 4所示。

Figure 4 在ToolBox界面选择对应的XMC芯片系列

6. 选好芯片系列后,在Application组中点击File选项卡下方的Settings,位置如Figure 5所示。

Figure 5 点击settings

7. 在Settings窗口中找到Debug Interfaces,选择J-Link,确保应用的参数设置如Figure 6所示。

Figure 6 配置调试界面及相关设置

8. 准备添加.elf文件,首先在Symbol Browser窗口中,点击ELF,位置如Figure 7所示。
Figure 7 点击ELF

9. 点击ELF后,自动跳转至DAVE™工程文件夹,选择.elf文件[.../<DAVE workspace>/<DAVE project>/Debug/<DAVE project>.elf],之后会如Figure 8显示.elf文件。
Figure 8 添加的.elf文件

10. 在Toolbox中,选择合适的图表类型来实时监控特定的变量。Figure 9中,图表类型选择Charts组中的Line Chart
Figure 9 选择Line Chart 图标类型

11. 应用 Line Chart,将Line Chart直接拖拽进Data Screen,如Figure 10所示。
Figure 10 将Line Chart直接拖拽进Data Screen

12. 要更改Line Chart的属性,点击Properties Editor。Figure 11中为可修改的各种属性选项。

Figure 11 Line Chart的属性编辑器界面

13. 下一步,展开第九步中添加的.elf文件。将需要实时监控的变量直接拖拽进Line Chart,如Figure 12所示。

Figure 12 将变量添加至Live Chart

14. 添加完成后,变量以Line Chart类型显示,名称在Line Chart底部,如Figure 13所示

Figure13 监控的变量以Line Chart类型显示

15. 在Application组中点击File选项卡下方的 Run ,运行后即可看到程序中的实时变量状态,如Figure 14所示。

Note:  点击Run前,请确保Micrium uC-Probe XMC软件已处于(已点击Resume)调试状态 。

Figure 14 变量实时监控

网友A(2023-11-20):
目前,uC-Probe已经更名为Micro Inspector Pro。安装途径是通过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中安装,IDC的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design-support/tools/utilities/infineon-developer-center-idc-laun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