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知道能够稳定显示70Kb/s以上通信速率的串口助手吗

楼主(2023-09-27):
问下大家有知道支持1M波特率,能够稳定显示70Kb/s以上通信速率的串口助手吗我用了sscom。xcom,都不能够稳定显示70kB/S的通信速率翻译
搜索
复制

网友A:
推荐两个:
1. win10系统移以上自带的串口调试助手
2. Docklight

这两个是我觉得最好用的

网友B:
自己写一个专用工具吧

网友C:
自己搞个液晶屏驱动显示一下

网友D:
SSCOM 5.13不是很好吗,115200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COM 5.13不是很好吗,115200都很稳定

sscom不太行,速率一高就崩

网友E:
试试AccessPort。
不行就不用找了,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两个:
1. win10系统移以上自带的串口调试助手
2. Docklight

我从win10 Micrisfrt  store上找了一个免费的串口助手,能够支撑高速率

网友F:
这么快的速度,USB转232的芯片也很重要吧,有的芯片驱动写得很烂

网友G:
STCISP自带的串口助手值得你拥有,10M都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试试AccessPort。
不行就不用找了,没有的。

STCISP我试过最高的10000000跑了2天2夜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STCISP我试过最高的10000000跑了2天2夜没问题

http://www.***.com/STCISP/stc-isp-15xx-v6.92D.zip

*** = s t c m c u d a t a

波特率居然可选 10M,确实头一次见。
哪天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http://www.***.com/STCISP/stc-isp-15xx-v6.92D.zip

*** = s t c m c u d a t a

之前一直用的SSCOM,结果发现波特率高了就有丢数据的情况发生,一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后来用STCISP里的这个串口助手选择10M的速率老化测试,把板子放室外大夏天的开了2天2夜稳如老狗一个数据都没丢,后来就把SSCOM给咔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之前一直用的SSCOM,结果发现波特率高了就有丢数据的情况发生,一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后来用STCISP里的 ...

你这经验太好了。
你实验的时候,是同时显示数据,还是只计数?

我遇到的情况,即使好点的助手软件,也会受显示的影响,
所以我经常关闭显示功能,或者把显示窗口拖到很小。

网友H:

多数都支持3M或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一直用的SSCOM,结果发现波特率高了就有丢数据的情况发生,一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后来用STCISP里的 ...

老哥那你的通信速率理论上大概就是1M字节/s吗?如果丢数据的话从哪些方面找问题啊?我用1M波特率,使用硬件流控制,实际发送接收速率是65K字节/s,但是有时候会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