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定时器PWM输出

楼主(2023-09-27):
MCU:GD32F103RBT6
IDE:Keil5
问题:使用PA1引脚复用功能TIMER4_CH1定时器输出PWM无效,查阅数据手册发现复用功能有TIMER1_CH1和TIMER4_CH1。于是以相同代码换成TIMER1_CH定时器可以正常输出PWM。代码如下所示: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4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4_OC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4);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timer_deinit(TIMER4);

    TIM4_Parameter_Struct.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对齐模式 */
    TIM4_Parameter_Struct.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时钟分频因子 */
    TIM4_Parameter_Struct.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CENTER_UP;  /* 计数方向 */
    TIM4_Parameter_Struct.period = 999;                                /* 周期 */
    TIM4_Parameter_Struct.prescaler = 107;                             /* 预分频值 */
    TIM4_Parameter_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 重复计数值 */
    timer_init(TIMER4, &TIM4_Parameter_Struct);                        /* 初始化定时器 */

    TIM4_OC_Struct.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 空闲状态下通道输出 */
    TIM4_OC_Struct.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 空闲状态下互补通道输出 */
    TIM4_OC_Struct.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
    TIM4_OC_Struct.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 通道输出极性 */
    TIM4_OC_Struct.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 互补通道输出状态 */
    TIM4_OC_Struct.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 通道输出状态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4, TIMER_CH_1, &TIM4_OC_Struct);

    /* 占空比配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4, TIMER_CH_1, 50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4,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4, TIMER_CH_1,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4);
    timer_enable(TIMER4);

楼主:
通过阅读数据手册,发现TIMER4_CH1在GD32F103RBT6芯片不支持,详见注释(4)

数据手册:

Default: PA1
Alternate: USART1_RTS, ADC012_IN1(5), TIMER1_CH1, TIMER4_CH1(4)

(4) Functions are available in GD32F103RC/D/E/F/G/I/K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