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低功耗模式下,如何配置RTC以实现周期性唤醒?

楼主(2023-09-27):
在低功耗模式下,如何配置RTC以实现周期性唤醒

网友A:
配置RTC闹钟为秒中断就行了,在中断中检查程序状态,比喻做定时执行某功能的应用,定时计数到了才执行,执行完后才休眠;不到时间的话,唤醒后马上重新进入休眠节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