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12 触摸键单片机P3903: SOP16

楼主(2023-09-27):
1.1. 特性
◆ 不建议使用于 AC 阻容降压供电或有高 EFT 要求的应用。澎湃不对使用于此类应用而不达安规要求负责
◆ 工作温度范围:-20癈 ~ 70癈
1.2. 系统特性
◆ 1.75KW OTP   程序内存
◆ 128  字节数据存储器
◆ 一个硬件 16 位计数器
◆ 两个硬件 8 位计数器和 6/7/8 位 PWM 生成器
◆ 一个硬件比较器
◆ 14 个 IO  引脚并带有上拉电阻选项
◆ 12 个 IO  引脚可被选作为独立的触摸引脚
9   Bandgap 电路提供 1.20V Bandgap 电压
◆ 时钟源:内部高频 RC 振荡器,内部低频 RC 振荡器
◆ 8 段 LVR 复位设定:4.0V,3.5V,3.0V,2.75V,2.5V,2.2V,2.0V,1.8V
◆ 三个可选的外部中断引脚
1.3.  CPU 特 性
◆ 单一处理单元工作模式
◆ 提供 82 个有效指令
◆ 大部分都是 1T(单周期)指令
◆ 可程序设定的堆栈指针和堆栈深度(使用 2 bytes SRAM 作为一层堆栈)
◆ 数据存取支持直接和间接寻址模式,用数据存储器即可当作间接寻址模式的数据指针(index pointer)
◆ IO  地址以及存储地址空间互相独立

楼主:
数据手册

网友A(2023-12-17):
不会是应广的吧,手册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