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位运算与取模运算的效率对比

楼主(2023-09-29):
package com.test;

public class Main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bit();
        modulus();
    }

    public static void bit() {
        int number = 100 * 1000;// 分别取值10万、100万、1000万、1亿
        int a = 1;
        long start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for (int i = number; i > 0; i++) {
            a = a & i;
        }
        long end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System.out.println("位运算耗时: " + (end - start));
    }

    public static void modulus() {
        int number = 10000 * 10;// 分别取值10万、100万、1000万、1亿
        int a = 1;
        long start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for (int i = number; i > 0; i++) {
            a %= i;
        }
        long end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System.out.println("取模运算耗时: " + (end - start));
    }
}

执行结果:

位运算耗时: 1004取模运算耗时: 20445

网友A:
位运算通常比取模运算更快。位运算是对二进制数进行的运算,可以直接在内存中进行,而取模运算需要进行除法运算,会涉及到浮点数运算,因此运算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B:
位运算和取模运算的效率对比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

网友C:
位运算通常比取模运算更节省内存。位运算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位操作,不需要保存除法运算的结果,而取模运算需要保存除法运算的结果,因此内存占用较大。

网友D:
取模运算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可能是必要的

网友E:
位运算主要用于对二进制数据的处理和优化,如位掩码、位操作等。而取模运算主要用于数值计算和逻辑判断,如判断奇偶性、计算哈希值等。

网友F:
位运算是基于底层硬件的位操作,可以在一个操作中同时处理多个位

网友G:
在进行模运算时,如果除数较大,可以使用取模运算来避免除法运算的精度问题。

网友H:
位运算和取模运算都是计算机中常用的运算符,但它们的效率不同。

网友I:
位运算比取模运算更快,因为位运算只需要对二进制数进行操作,而取模运算需要对十进制数进行操作

网友J:
位运算通常比普通的数**算更快,因为它可以直接操作二进制位,而不需要进行实际的数学计算。但是,位运算的复杂性可能增加代码阅读的困难度。

网友K:
位运算和取模运算在效率上有明显的差异。位运算是对二进制数进行操作的运算,而取模运算是对整数进行求余的运算。

网友L:
直接位运算,取模基本上不用的,很少使用。

网友M:
取模运算通常比较耗时,特别是在一些较大的数值范围内。

网友N:
取模运算可能会更加方便和直观

楼主:
位运算直接对内存数据进行操作,不需要转成十进制,因此处理速度非常快。而取模运算则需要将数据转换为十进制,再进行运算,因此处理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O:
在处理大数据量、需要高精度计算或需要快速执行的场合,位运算更为适用;而在处理小数据量、需要快速执行或需要简单计算的场合,取模运算更为适用。

网友P:
位运算在很多场景下可以替代一些常见的数**算,从而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Q:
位运算(&)比取模运算(%)具有更高的效率

网友R:
实际的性能可能会因编程语言、编译器优化和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S:
位运算和取模运算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效率,但在其他方面则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T:
位运算和取模运算在效率上各有优劣。

网友U:
位运算的效率通常比取模运算高。

网友C:
位运算通常比取模运算更快、更稳定、更节省内存,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取模运算可能更加适用。

网友E:
在一些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中,如果能够避免或减少取模运算,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V:
取模运算需要进行除法操作,而除法操作在硬件上相对于位运算来说是较为复杂的,因此执行速度较慢。

网友W: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可以避免使用取模运算,那么使用位运算通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通常更快。

网友H:
位运算通常比取模运算更稳定。位运算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位操作,不会受到浮点数运算的精度影响,而取模运算可能会受到除法运算的精度影响,从而导致结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