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if快还是switch快?

楼主(2023-09-28):
switch以空间换时间。
1、当分支较多时,当时用switch的效率是很高的。因为switch是随机访问的,就是确定了选择值之后直接跳转到那个特定的分支,但是if…else是遍历所以得可能值,知道找到符合条件的分支。如此看来,switch的效率确实比ifelse要高的多。
2、由汇编代码可知道,switch…case占用较多的代码空间,因为它要生成跳表,特别是当case常量分布范围很大但实际有效值又比较少的情况,switch…case的空间利用率将变得很低。
3、switch…case只能处理case为常量的情况,对非常量的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例如 if (a > 1 && a < 100),是无法使用switch…case来处理的。所以,switch只能是在常量选择分支时比ifelse效率高,但是ifelse能应用于更多的场合,ifelse比较灵活。

网友A:
switch语句通常比if语句更快。

网友B:
switch语句适用于多个离散的选项,并且每个选项都可以通过常量表达式进行比较。

网友C:
if 语句是一种基于条件判断的分支结构,可以根据特定条件执行不同的代码块。if 语句的执行速度取决于编译器对条件的优化和处理。在某些情况下,if 语句可能比 switch 更快,尤其是当条件较简单时。

网友D:
switch语句的实现方式与if语句不同,switch语句需要一次性读取所有的选项,而if语句只需要读取一次。因此,在某些情况下,if语句可能比switch更快。

网友E:
if语句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复杂的条件判断和逻辑运算,而switch语句只支持常量比较,不支持复杂的数据类型比较

网友F:
if 和 switch 都是用于选择执行不同代码块的方法,但它们在执行速度和代码可读性上有所不同。

网友G:
如果选项数量少于5个,那么if会比switch快。当选项数量大于5个时,switch会比if快  。

网友H:
if 和 switch 在执行速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网友I:
判断条件数量的增加也会对switch和if的性能产生影响。

网友J:
switch 在代码可读性上可能更具优势

网友J:
使用switch语句比使用if语句更快

网友K:
switch语句只需要存储一组常量和对应的执行代码,而if语句需要存储多个条件判断和执行代码,因此内存占用较大。

网友D:
如果在switch语句中使用了大量的相等测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switch语句可能会更快。因为在许多处理器中,包含大量相等测试的switch语句可以被优化为一系列的if语句。

网友L:
编译器和优化器的实现可能会对if-else和switch语句进行优化,使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相似的性能

网友C:
一般来说,switch比if快,因为switch只需要进行一次判断,而if需要多次判断。

网友M:
switch语句通常比if语句更节省内存。

网友A:
switch语句通常比if语句更快、更节省内存

网友N:
在一般情况下,使用switch语句比使用一系列的if-else语句更快。这是因为switch语句可以通过跳转表(jump table)或类似的机制来实现,从而使得在多个选项之间的跳转更加高效。

网友J:
switch语句是一种特殊的条件判断语句,可以直接通过比较表达式和一组常量来实现,而if语句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条件判断和逻辑运算来实现,因此运算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O:
switch语句需要查找表以确定分支目标,而if语句只需要执行简单的条件测试。

网友P:
当判断条件的数量较少时,if语句的性能可能更快;而当判断条件的数量较多时,switch语句的性能可能更快。特别是当判断条件数量大于5个(包括default选项)时,switch语句的性能通常会优于if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