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语言中移位操作的效率与乘法比较

楼主(2023-09-28):
移位操作和乘法操作在C语言中都是常见的数值操作,它们的效率和使用场景有所不同。

移位操作是通过将二进制数向左或向右移动指定的位数来实现的。左移操作相当于将数乘以2的n次方,右移操作相当于将数除以2的n次方。移位操作的效率比乘法操作高,因为移位操作只需要进行位移和逻辑运算,而乘法操作需要进行乘法运算和可能的进位操作。

乘法操作是通过将两个数相乘来得到结果的。乘法操作的效率比移位操作低,因为乘法操作需要进行乘法运算和可能的进位操作。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乘法操作比移位操作更适合,例如当需要进行大量的乘法运算时,使用乘法操作可以减少代码量和复杂度。

因此,在实际编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移位操作或乘法操作,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性能。

网友A:
移位操作方式比较节省单片机的资源

网友B:
不能简单地认为移位运算就比2的幂乘法快

网友C:
看来不是说移位操作就肯定是好的了

网友D:
乘数比较大时,移位次数增多,采用循环的逐位移动速度反而不高,而移位次数少时效率还可以,当移位次数为8或16时则可能获得最大的效率

网友E:
如果真的需要这种计算量的话 可以考虑带硬件除法器的单片机

网友F:
对这两种不同的操作的复杂度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对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