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功率PFC用什么绕线?

楼主(2023-09-27):
请教: 做大功率PFC(例如电流30A,频率70K)是用什么线好:漆包线? 多股线? 励磁线?现在那种线用的最多?

网友A:
PFC电感?

不知道哪种线用的最多   励磁线可能效果最好(损耗),但是相对成本可能会高一些

楼主:
能说一下理由吗?是取决于电流值吗?

网友B:
Φ2mm漆包线双线并绕,

收到,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C:
30A,电流密度多大,10A/mm2允许吗?!
允许的话,就是用多股线也得有三根铅笔芯的粗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理由吗?是取决于电流值吗?

单位截面积最高可用导电表面积。完美内部散热。鄙视邻近效应和趋肤效应。最高绕组窗口利用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A,电流密度多大,10A/mm允许吗?!
允许的话,就是用多股线也得有三根铅笔芯的粗细。
...

自由空气散热条件下,细小铜导线跑直流电10A/平方毫米没事。
较高频率的交流电会有问题,参考值:140khz 时,趋肤效应使交流电阻上升为直流电阻的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