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如何实现快速的开方运算

楼主(2023-09-27):
/****************************************/
/*Function: 开根号处理                 */
/*入口参数:被开方数,32位无符号整数          */
/*出口参数:开方结果,16位无符号整数           */
/****************************************/
unsigned int sqrt_16(unsigned long M)
{
    unsigned int N, i;
    unsigned long tmp, ttp;   // 结果、循环计数
    if (M ==0)              // 被开方数,开方结果也为0
        return 0;
   N = 0;
   tmp = (M >> 30);          //获取最高位:B[m-1]
    M <<= 2;
    if (tmp >1)             // 最高位为1
    {
        N++;                // 结果当前位为1,否则为默认的0
        tmp -= N;
    }
   for (i=15; i>0; i--)      // 求剩余的15位
    {
        N <<=1;             // 左移一位
       tmp <<= 2;
        tmp += (M >>30);     // 假设
       ttp = N;
        ttp = (ttp<<1)+1;
       M <<= 2;
        if (tmp >=ttp)       // 假设成立
        {
            tmp -=ttp;
            N ++;
        }
   }

   return N;
}

网友A:
这个用math库不行吗?

网友B:
这个算法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math库不行吗?

可以呀 但是这样做的话 对单片机的负担就太大了

网友D:
这里边一共需要运行多少个时钟周期啊

网友E:
这种方式需要把16位的数据弄成32位的处理是吧

网友F:
位数多的话会不会循环次数过多呢

网友G:
主要是对这种算法的原理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