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移位操作代替乘除运算效率更高,真的吗?

楼主(2023-09-28):
在C语言程序开发中,一些移位操作似乎可以达到与乘除法操作一样的效果。例如,4>>1 等于 2,此时右移一位相当于除以 2。类似的,2<<1 等于 4,此时左移一位相当于乘以 2。
因此,有些教材推荐使用移位操作代替乘除操作,称可以为最终的C语言程序带来效率上的提升,那么真的如此吗?

真的如此吗?
移位代替乘除,C语言程序效率更高吗?
得到答案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做实验,下面是两段关于哈希算法的C语言程序,请看:
unsigned int hash( char const* s )
{
unsigned h = 0;
while ( *s != '\0' ) {
h = 127 * h + (unsigned char)*s;
++ s;
}
return h;
}
读者应将注意力放在 h = 127 * h + (unsigned char)*s; 一行,此时C语言代码使用的是乘法操作。下面是另外一段C语言代码,请看:
unsigned int hash( char const* s )
{
unsigned h = 0;
while ( *s != '\0' ) {
h = (h << 7) - h + (unsigned char)*s;
++ s;
}
return h;
}
与前面那段C语言代码相比,唯一的区别就是使用 h<<7 移位操作代替了 127 * h 乘法操作。在我的机器上,我测试了这两段C语言代码的效率,结果是两者差不多快,有时 127 * h 版本的C语言代码更快!
解析
C语言程序中,使用移位操作代替乘除操作更快吗?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答案了:并不如此。原因在于C语言编译器一般都会优化我们的代码,它知道如何尽可能快地增加目标处理器体系结构的能力,也即尽量生成尽可能快的程序。
因此作为C语言程序员,我们应该做的是明确告诉编译器我们的意图(即到底是 i * 2,还是 i<<1),让它根据上下文决定如何产生更快的指令。

明确告诉编译器我们的意图
当硬件不支持快速乘除法时,编译器会将乘除法转换为移位和加法/减法的适当组合。因为它知道我们的最终目的,所以有时候显示的写出移位代码,倒不如直接告诉编译器我们的目的,这样才能得到尽可能快的C语言程序。
事实上,有时候简单的移位操作并不等同于乘除法,而且有些乘法并不能通过简单的移位实现,例如:
-5 / 2 = -2
-5 >> 1 = -3
i*3 = (i<<1) + i
i*10 = (i<<3) + (i<<1)
因此,使用移位操作代替乘除法操作可能会带来预计之外的结果。而且有些移位组合也会让同事难以理解这段C语言代码的真实意图,也不利于协作开发和后期维护。

网友A:
这种不能用移位的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