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语句和switch语句的异同

楼主(2023-09-28):
if 和 switch 语句都表示条件语句,可以从使用效率和实用性两方面加以区分。
1. 从使用效率上区分

从使用效率上区分,在对同一个变量的不同值作条件判断时,既可以使用 switch 语句,也可以使用 if 语句。使用 switch 语句的效率更高一些,尤其是判断的分支越多,越明显。

2. 从实用性上区分

从语句的实用性角度区分,switch 语句不如 if 条件语句,if 语句是应用最广泛和最实用的语句。

3. 何时使用 if 语句和 switch 语句

在程序开发的过程中,何时使用 if 语句和 switch 语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应尽量做到物尽其用。不能因为 switch 语句的效率高就一直使用,也不能因为 if 语句常用就不用 switch 语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用最适合的条件语句。

一般情况下,对于判断条件较少的,可以使用 if 条件语句,但是在实现一些多条件的判断中,最好使用 switch 语句。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agssb/article/details/130152166

网友A:
不过好像有些地方只能用if

网友B:
使用 switch 语句的效率更高一些,尤其是判断的分支越多,越明显

网友C:
能用switch语句实现的就一定可以使用if实现,但是反之不一定。

网友D:
我很少使用switch语句 感觉从视觉上不如if直观

网友E:
switch语句可以像if语句那样嵌套使用吗

网友F:
如果是区间范围就采用if,如果是等值判断使用switch。

网友G:
if语句,表达式的结果是boolean类型常用于区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