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模操作性能为什么比较低

楼主(2023-09-28):
计算器原理层面,取模操作不是一个基本的指令,而是由多个指令组合而成,所以性能会比较低。
public static int floorMod(int x, int y) {
    int r = x - floorDiv(x, y) * y;
    return r;
}

public static int floorDiv(int x, int y) {
    int r = x / y;
    // if the signs are different and modulo not zero, round down
    if ((x ^ y) < 0 && (r * y != x)) {
        r--;
    }
    return r;
}

网友A:
有什么办法可以尽量避开取模啊?

网友B:
一个数除以另一个数,要是比另一个数小的话,余数就是它自己。

网友C:
对于普通的单片机来说 取模操作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网友D:
是因为取模是按位运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