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通道选择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23-09-27):
AD, ADC, dc
多路采样时候怎么选才能减小干扰?

网友A:
当电压波动范围较大时,使用交流稳压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B:
如果是采用USB接口进行电流采样,可以在采样点使用共地隔离技术,避免共地干扰。

网友C:
这个主要还是消除干扰吧

网友D:
在选择ADC通道时,需要考虑模拟输入信号极性

网友E:
采样速率越高,转换器对模拟信号的响应速度越快,但同时也会增加功耗

网友F:
多通道ADC的采样时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G:
如果选择内部参考电压,则ADC的参考电压为芯片内部提供的固定电压值;如果选择外部参考电压,则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引脚来连接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H:
在一次转换过程中选择了多个通道时,STM32会按照你选择的通道顺序来进行转换

网友I:
要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J:
将 ADC 通道正确连接到对应的模拟输入引脚

网友K:
如果使用ADC的DMA传输,在启动AD转换时,DMA需配置好且被使能待命。因此,在选择ADC通道时,需要考虑是否需要使用DMA传输以及如何配置DMA。

网友L:
需要注意输入信号幅度不要超过ADC参考电压范围

网友J:
分辨率越高,转换结果的数据精度越高。因此,在选择ADC通道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对分辨率的要求进行选择。

网友M:
STM32的ADC参考通道可以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或者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N:
ADC的时钟频率可以影响ADC的采样率和转换速度。

网友O:
消除干扰还是要从干扰源下手啊

网友P:
在STM32中,ADC通道是共享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同时使用所有的ADC通道

网友Q:
ADC的采样率可以影响采样精度和采样时间

网友R:
在选择ADC通道时,需要考虑ADC的时钟频率,以确保ADC的采样率和转换速度满足实际需求。

楼主:
选择离得远的通道?

网友S:
选择正确的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T:
ADC不能输入负信号

网友U:
在选择通道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来确定需要使用的功能。

网友C:
这个片内的本来就不是很精确吧

网友D:
当参考电压波动较大、温度变化较剧烈时需要再次校准

网友F:
不同的ADC通道可能会有不同的特性,例如输入阻抗、噪声水平、线性度等。

网友:
采样周期与采样目标的频率相关。采集有频率的目标时需要根据目标频率设置采样周期。采样周期越长,精度越高,但时间也越长。

网友V:
STM32的ADC通道通常需要通过DMA或者中断等方式将转换结果传输到其他设备。

网友L:
STM32的ADC模块通常支持多个通道

网友W:
STM32的ADC序列通道可以选择任意多个模拟通道作为序列通道,最多可以选择16个通道

网友X:
选择合适的 ADC 采样速率。

网友Y:
大多数STM32的ADC模块在使用前需要进行校准。

网友Z:
STM32的ADC通道通常需要按照特定的时序进行配置,例如启动转换、等待转换完成等。

网友AA:
ADC的分辨率可以影响数据采集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B:
输入信号幅度不要超过ADC参考电压范围

网友:
在配置 ADC 通道时,请 正确设置相关的电源和时钟参数

网友AC:
输入信号幅度必须在ADC参考电压范围内,否则可能导致转换结果的数据错误

网友AD:
在使用STM32的ADC之前,需要进行校准操作。校准操作包括偏移校准和增益校准,需要在启动ADC转换之前完成。

网友AE:
将ADC和通道正确连接到相应的模拟输入引脚

网友AF:
STm32的ADC参考通道可以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或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AG:
采样速度越高,转换器对于模拟信号的响应速度越快,但同时也会增长功耗

网友AH:
若是是采纳usb接口举行电流采样,可以在采样点利用共地断绝技能,防止共地滋扰。

网友AI(2023-12-11):
在选择通道时,必要按照现实需求来肯定必要利用的功效。

网友AJ:
这部电影的内容不是很精确,是吗

网友AK: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AL: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AM: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