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如何关闭.map文件

楼主(2023-09-28):
map文件是通过编译器编译之后,集程序、数据及IO空间的一种映射文件。

很多技术牛X的工程师在遇到内存越渗缺界,或溢出的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分析map文件。通过map文件可以知道函数大小,入口地址等一些重要信息。

我们在Keil中最常见的就是在编译之后,编译窗口会悄慎显示类似如下一段关于程序和数据大小的信息:

Program Size: Code=1112 RO-data=320 RW-data=0 ZI-data=1632

这一段提示信息其实是汇总了程序和数据的信息,这些信息其实是单个模块汇总而成,在map文件里有详启喊敬细列表。

首先需要开启早缓map文件的嫌唯生成。
项目配置栏中listing栏下勾选Linker Listing,然后勾芹睁培选所有子选项。重新编译工程。

然后就可以在主目录下的Listings目录下看到生成的map文件。

网友A:
在Windows系统中的命令提示符窗口或者Linux/Unix系统中的终端窗口,进入项目所在目录,然后执行以下命令删除.map文件:

bash
rm -f *.map

网友B:
将"Generate Map File"的选项取消勾选

网友C(2024-04-29):
map文件是通过编译器编译之后,集程序、数据及IO空间的一种映射文件。

网友D:
取消勾选可以加快编译速度

网友E:
map文件可以清晰的看到变量申请的地址。

网友F:
一般不会去关闭这个map文件的生成。

网友G(2024-09-06):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H: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I: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J: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K: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L: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M: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N: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O: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P: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