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的ADC通道间干扰的问题

楼主(2023-09-28):
最近我们在开发一个项目时,用到了MCU自带的ADC,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通道之间村在相互干扰的问题。以前其实也用过好几次,但要求都不高所以没有太关注,此次因为物理量的量程较大,所以看到了变化。
首先来说明一下此次的软硬件环境,MCU采用的是STM32F103VET6,ADC采用自带的ADC1,使用通道6和7。在软件方面,我们使用版本为1.4的HAL库,使用DMA方式采集。
接下来,我们描述一下现象。在下边有两幅截图,左边是只给第二路输入为100%时输入显示99.962%。而右边的图是在第一路输入也添加100%输入时显示的结果,第一路输入为99.9643%而第二路输入变成了100.0418%。
这个影响在只需要显示数值时,没有特别的要求可以忽略,但在控制中有时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波动。正好我们此次要求较高,但因周期很急,硬件采用了原来项目中类式的电路,就出现了这一问题。修改硬件肯定是来不及的,只能是想其他办法尽量修正。
1、问题的分析
我们首先收集数据分析,在一路输入为0的情况下,另一路输入0-100%的输入观察第一路的信号变化。分别在55.5个时钟周期和239.5个时钟周期的采样频率下,获得一个通道对另一个通道的影响数据,如下图所示:

由以上两幅图我们可以发现,采样周期越长通道间的相互干扰就越小,反之则越大。一个同到的输入信号越强烈则在另一个通道上在成的干扰信号越强烈,反之则越小。如上图所示,我们对数据作曲线拟合,我们发现最多3次多项式姐可以很好的近似表示他们的关系。
2、相应的措施
有了上述对通道间相互干扰的数据关系的认识,一般来说本通道的输入与输出间应该是一个线性关系,但实际上总会有写偏差,我们测得数据的实际情况同样作曲线拟合。我们发现数据剧本是符合线性关系的,但为了更精确我们也可采用高次多项式,一般三次多项式完全就可满足,如下图所示: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以2个通道为例来获得最终结果。两个同道的输入设为:[X1,X2],两个通道我们想得到的输出为:[Y1,Y2],而两输入对Y1的影响为:[A1,B1],两个输入对Y2的影响为:[A2,B2]。则其函数关系可表示为:Y1=A1*X1+B1*X2和Y2=A2*X2+B2*X1,其中各变量及系数均为向量,根据所想要采取的解析函数确定。
在本次项目中,我们采用三次多项式函数来拟合,所以根据三次多项式来确定上述量及解析目标量。
3、最终的结果
解析完成后,我们再做测试,量通道件的相互干扰可以减少到1%以下,想要完全消除有困难,毕竟只是软件处理。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在硬件电路上消除这干扰,如在要求较高时,尽量不要采用MCU自带的ADC和DAC来做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网友A:
换用不同的通道可以减缓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用不同的通道可以减缓干扰吗?

不同的通道应该可以减缓干扰的

网友C:
将模拟和数字地线分开布局,以减少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独立的ADC通道

网友E:
在AD管脚上并联一个电容,如100nf左右的电容。

网友F:
使用合适的滤波器来滤除高频噪声和干扰。

网友G:
大佬,作图软件 和  拟合的方法能都传授一下,感谢

网友C:
在保证采样精度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大采样周期,以减少通道间的干扰

网友H: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将干扰较大的通道和其他通道进行隔离

网友I:
不同的通道应该可以减缓的吧

网友J: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来提供更稳定和准确的参考

网友K:
在 ADC 通道之间添加屏蔽层和滤波器,可以有效减小通道间干扰。

网友L:
把采样周期设置的大一些,越大越好。

网友B:
用均值滤波看看呗

网友M:
可以将采样周期设置的大一些,越大越好。

网友N:
可以配置DMA方式,一次只配置一个通道。例如,先让通道5采集500ms,再让通道6采集500ms,同时丢弃前100ms的数据。

网友O:
确保ADC的供电和地线连接短而稳定,以减少干扰的传播

网友P:
解决STM32的ADC通道间干扰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采样周期、通道配置、通道隔离以及新的技术思路等多种因素

网友Q: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通过增大采样周期,从而减少每个采样点的干扰。这种方法可以降低干扰,但同时也会降低采样频率。

网友J:
合理布局ADC通道和其他元器件的位置,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电磁干扰。

网友R:
这种模式可以减少通道间的干扰,因为 ADC 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同时采样多个通道。

网友P:
选择正确的ADC时钟源可以有效地减少通道间的干扰。一般来说,选择外部时钟源可以更好地减少通道间的干扰。

网友S:
在软件层面,可以尝试对 ADC 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以消除通道间干扰

网友T:
可以使用外部触发模式,将ADC的触发信号和通道信号分离,从而减少通道间的干扰。

网友U:
降低ADC的采样速率可以减少通道间干扰的可能性。

网友:
ADC通道隔离器可以将ADC通道之间的干扰降到最低

网友V:
在ADC通道的电源引脚上加装滤波器,以减少电源噪声对ADC通道的干扰

网友M:
可以采用数字滤波

网友W:
通过增加 ADC 采样时间的间隔,可以减少 ADC 通道间的干扰。例如,如果 ADC1 和 ADC2 采样时间间隔足够大,那么它们之间的干扰将减小。

网友X:
避免将 ADC 通道放置在靠近数字电路和功率电路的地方,以减小干扰。

网友Y:
用独立的ADC通道试试

网友Z:
在包管采样精度的条件下,可以得当增大采样周期,以削减通道间的滋扰

网友AA:
在ad管脚上并联一个电容,如100nf摆布的电容。

网友AB:
老板,你能教我所有的绘图软件和装配方法吗?

网友AC(2023-12-11):
将摹拟以及数字地线分隔结构,以削减数字信号对于模拟信号的滋扰。

网友AD:
考虑使用独立的ADC通道

网友AE:
不是说是ADC内部通道干扰的嘛,评论说了一堆关于在外部滤波的,这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草率了,外部加大滤波电容真的能解决ADC间串扰问题,哈哈哈

网友AF: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AG: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AH: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