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的SysTick详解

楼主(2023-09-28):
SysTick是STM32微控制器提供的系统定时器,用于提供一个周期性的计时功能。通过SysTick定时器,我们可以实现定时中断、延时等功能。本文将详细介绍STM32的SysTick定时器,并提供相关的代码示例。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24位的递减计数器,它使用系统时钟作为时基,并通过设置寄存器的值来确定定时周期。SysTick定时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包括作为时钟源、生成中断和提供延时功能等。
首先,我们需要启用SysTick定时器。在STM32中,可以通过以下代码来配置和启用SysTick定时器:
```c// 设置SysTick定时器的计数值为系统时钟的一部分// SysTick_Config函数的参数为时钟周期数减1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设置为1毫秒中断一次```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使用`SysTick_Config`函数来配置并启用SysTick定时器。参数`SystemCoreClock/1000`表示定时周期为系统时钟的1/1000。这意味着SysTick定时器每计数到该值时,将产生一次中断。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在中断处理函数中编写自己的代码来实现定时中断功能:
```c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在此处编写中断处理代码  // ...}```
在上述代码中,`SysTick_Handler`函数是SysTick定时器中断的处理函数。当SysTick定时器计数达到设定的值时,它会触发这个中断,从而执行其中的代码。
除了定时中断功能,SysTick定时器还可以用于提供延时功能。通过将SysTick定时器的计数器减去一个已知的值,并检查计数器是否为零,可以实现精确的延时功能。以下是一个示例,演示如何使用SysTick定时器提供延时功能:
```cvoid delay_ms(uint32_t milliseconds){  uint32_t startTick = HAL_GetTick(); // 获取当前的SysTick计数值  // 等待直到经过指定的毫秒数  while (HAL_GetTick() - startTick < milliseconds)  {    // 空循环  }}```
在上述代码中,`delay_ms`函数使用当前的SysTick计数值作为起始点,并在循环中检查经过的时间是否达到指定的毫秒数。这样,函数将阻塞程序执行直到延时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SysTick定时器提供的延时功能时,它的精度受系统时钟频率的影响。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可以使用其他定时器或外部晶振,具体取决于应用的需求。

网友A:
时钟的频率对定时器的影响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频率对定时器的影响大吗

时钟本质上还是对脉冲的计数,晶振频率越稳定越精确

网友C:
SysTick是系统级的定时器, 它的中断优先级通常比较高,可以确保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响应。

网友D:
以配置定时器中断、延时等功能,常用于精确定时、周期定时等场合。

网友E:
SysTick是一个系统级的定时器,由硬件提供。在STM32的软件库中,提供了一个驱动程序,用于配置和使用SysTick。驱动程序定义了SysTick的结构体和函数接口,包括SysTick_Config、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GetCount等函数。

网友F: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24位的向下递减的计数器,计数器每计数一次的时间为1/SYSCLK,一般我们设置系统时钟SYSCLK等于72MHz。当重装载数值寄存器的值递减到0的时候,系统定时器就产生一次中断,以此循环往复。

网友G:
SysTick的counter是一个递减计数器,首先要填入reload自动重装载计数器的初值,使能SysTick之后counter计数器便会随着系统时钟进行计数。当重装载数值寄存器 的值递减到 0 的时候,系统定时器会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H:
SysTick是STM32微控制器提供的一个系统定时器,用于提供一个周期性的计时功能。通过SysTick定时器,我们可以实现定时中断、延时等功能。

网友I:
SysTick是STM32中的一个重要部件,它可以帮助开发者控制程序的运行时间,实现定时功能,甚至可以用于构建操作系统。

网友J:
频率不准的话双机通信怎么搞

网友K:
SysTick的工作原理是,硬件在每次系统时钟的上升沿都会对SysTick寄存器进行读取,如果读取到的值与上次读取的值不同,就会触发一个中断。中断处理函数会被调用,处理一些与时间管理相关的任务,例如更新计时器、唤醒等待的线程等。

网友L:
SysTick可以用于各种实时系统中,例如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等。它可以用于定时中断、实时时间管理、任务调度等场景。

网友M:
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固定的、可编程的定时中断源,用于在实时系统中进行时间管理。

网友N:
在使用SysTick之前,需要先进行配置。配置主要包括设置SysTick的时钟源、计数方式、计数器溢出方式等。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SysTick_Config函数来设置SysTick的定时值,然后通过SysTick_CLKSourceConfig函数来设置SysTick的时钟源,最后通过SysTick_GetCount函数来获取SysTick的当前值。

网友O:
这个可以做实时操作系统的时钟吧

网友A:
这个可以精确定时吧

网友P:
SysTick的优先级要高

网友Q:
STM32微控制器中的SysTick是一个系统定时器,用于提供低延迟的计时服务。SysTick以固定频率运行,并且可以通过重载寄存器进行配置,以实现不同的计时精度和功能。

网友R:
在低功耗模式下,SysTick 可以继续运行,从而实现对系统时间的测量和维护。这使得系统能够在低功耗状态下保持时间同步。

网友S:
SysTick定时器除了能服务于操作系统之外,还能用于其它目的:如作为一个闹铃,用于测量时间等。在 STM32 中 SysTick 以 HCLK (AHB 时钟)或 HCLK/8 作为运行时钟。

网友B:
这个定时器的优先级是不是最高的啊

网友T:
SysTick定时器采用计数方式,STK_VAL表示当前计数值寄存器;STK_LOAD表示重载寄存器,计数器开始后,STK_VAL的值会逐渐减小,当减小到STK_LOAD的值时,会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U:
SysTick定时器的计数器在递减到0之后会自动重装为重载值。重载值可以通过加载一个新值到相关的寄存器来设置。

网友L:
STM32 的 SysTick 定时器是一种具有较高灵活性和可靠性的硬件定时器,可用于实现多种功能。

网友V:
SysTick定时器还可以被用来作为操作系统的时基,如FreeRTOS。作为内核定时器,它也可以用于其他的系统调度操作,比如软件看门狗等。

网友T:
SysTick是STM32中的一个重要部件,它属于CM3内核中的一个外设,内嵌在NVIC中。SysTick是一个24bit的向下递减的计数器,计数器每计数一次的时间为1/SYSCLK,一般我们设置系统时钟SYSCLK等于72MHz。

网友W:
SysTick是一个系统定时器,也就是系统时钟的另一种计时方式。

网友X:
SysTick定时器可以用作时间基准,用于测量和记录时间间隔。通过记录SysTick计数器的值,可以计算出时间间隔的精确值。

网友H:
如果使用内部时钟作为时钟源,SysTick定时器将每隔一段时间向下减一,直到计数至0后重新从计数初值处开始倒计数。如果硬件将重载寄存器中保存的值重新加载到计数器中,就会再次开始倒计时。

网友Y:
可用于提供低延迟的计时服务。通过合理配置和利用SysTick,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和性能

网友Z:
STM32 中的 SysTick 定时器可用于实现多种功能,如系统时钟测量、低功耗模式、实时任务调度等。

网友AA:
SysTick定时器包含一个24位的向下计数器,可以通过加载一个初始值来开始计数。计数器递减到0时会触发中断或者产生一个标志。

网友Q:
SysTick定时器的频率取决于时钟源的配置。通常情况下,它与CPU时钟频率相同。由于SysTick是一个24位计数器,它可以提供很高的计时精度。

网友M:
SysTick定时器的主要特点如下:

它是一个24位的向下递减的计数器。
计数器每计数一次的时间为1/SYSCLK。
当重装载数值寄存器的值递减到0时,系统定时器就产生一次中断。
SysTick定时器属于CM3内核中的一个外设,内嵌在NVIC中。

网友U:
STM32的SysTick是一个24位的系统定时器

网友AB:
硬件定时器,它为系统提供了一个基于时间的基本功能。

网友:
SysTick是STM32微控制器系列中的一个系统定时器,它提供了一个可编程的24位向下计数器和一些相关的控制寄存器。SysTick定时器可以用于实现精确的延时、定时触发和时间基准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