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异步串口UART5不停发送数据,数据在串口助手上却无法显示

楼主(2023-09-28):
在使用STM32F103VET UART5时串口不停发送数据,数据在串口助手上却无法显示。但是如果从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却可以返回,但是返回偶有乱码

网友A:
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A:
看看时钟,中断,波特率设置的有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C:
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格式(如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必须匹配。如果格式不匹配,数据可能无法正确解析。

网友D: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E:
检查您的代码,确保数据已正确写入UART5的发送缓冲区,且没有在发送数据时发生错误。您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您的代码,检查是否有任何错误或异常。

网友F:
如果串口助手无法正确接收数据,可能是由于接收端的软件或硬件问题。

网友G:
可能是信号强度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尝试调整发送和接收端的信号强度。

网友H:
如果电源波动或不稳定,可能会影响数据的传输。

网友I:
如果接地不良或不正确,可能会引起噪声和干扰,影响数据的传输。检查并确保您的电路有良好的接地。

网友J:
先接逻辑分析仪 或者 示波器看看到底有没有波形吧,直接接到uart输出脚上,排除一切的外部干扰(接线问题,串口模块问题,上拉问题、波特率问题等等),到底有没有输出吧。

网友K(2024-01-09):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L: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