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TM32Cubemx对文件重新编辑时,丢失部分文件

楼主(2023-09-28):
问题1:自己编写好的文件会莫名奇妙的丢失

这是现有工程的文件夹

当我对现有工程下的.ioc文件进行重新编辑后,点击GENERATE CODE后,少了bsp文件夹

解决方案:

        在点击了STM32Cubemx的GENERATE CODE按钮后,弹出以下界面

         选择Open Project,之后会在KEIL界面下弹出以下窗口

        这里要选择“是”

         这里也选择“是”

         最后这里一般是xxx.uvprojx的文件,这里千万不要选择“是”,一定要选择“否”,这样就不会丢失自己编写的文件了

问题2:src文件夹被移除

         该问题是博主在将已经写好某个功能的文件夹整个移动到另一个空文件夹内,准备在这个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时,发现src文件夹被移除了。

原因分析:

        对于整个复制的文件夹来说,.mxproject也一同被复制过去了,而.mxproject内存放的是工程的绝对路径连接,即使你重命名新工程的时候,该文件也不会改变,只有调用cubemx初始化配置时才会变。

解决方法:

        复制工程前后  或  使用图形化配置前  记得先把文件夹下的  .mxproject  删除即可。

网友A:
将代码放到规定的地方

网友B:
代码消失不是因为被cubeMX清除了吗?

网友C:
这个是不按cubeMX的规定写才会被清除吧

网友D:
代码放到规定的地方

网友E(2024-03-21):
.mxproject文件问题?

网友F: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STM32CubeMX更新

网友G:
在编辑文件时,如果用户不小心删除了某些文件或文件夹,或者错误地移动了它们,那么这些文件可能会丢失。

网友H:
文件系统或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