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SP8266模块AT指令

楼主:
1、基础 AT 命令

主要需要掌握的有:

命令功能
AT测试 AT 启动 ,返回 OK
AT + RST重启模块,返回 OK
AT + GMR查看版本信息,返回 OK,为8位版本号

基础 AT 命令很多,但大部分的使用都不是很多,大多使用的就一个 AT 命令,用于测试 AT 启动。

二、Wi-Fi AT 命令集

网友A(点评):
搜网经常遇到问题

网友B(2023-09-29):
每家的AT指令都不一样吗?

网友C(2024-04-28):
这个AT指令大多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D:
AT指令还是非常简单实用的?

网友E:
执行某些AT指令后,模块可能会返回额外的信息,如连接状态、IP地址等。需要检查这些信息以确认指令是否成功执行。

网友F:
在连续发送多个AT指令时,请确保指令之间有足够的间隔。避免过快地连续发送指令,以免ESP8266模块无法正确处理。建议在发送指令之间添加一定的延时。

网友G:
在使用ESP8266模块时,避免与其他无线设备或电子设备产生干扰。例如,将ESP8266模块远离其他无线设备,或使用屏蔽材料降低干扰。

网友H:
通常情况下,ESP8266的RX接你的MCU的TX,ESP8266的TX接你的MCU的RX。

网友I:
ESP8266模块仅支持2.4G频段的WiFi,不支持5G频段。

网友J:
模块对AT指令的响应通常以"OK"或"ERROR"开头,后面跟随具体的响应信息。响应结束后会添加换行符。

网友G:
在发送一条AT指令后,需要给ESP8266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命令并返回响应。这取决于具体的命令,一般几毫秒到几十毫秒就足够了。

网友J:
等待一条命令完成之前,不会发送下一条命令。如果在等待期间发送了新命令,可能会导致ESP8266混乱。

网友K:
在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之前,需要正确配置串口通信的相关参数,如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

网友L:
默认的波特率通常为115200。在配置串口通信时,确保使用的波特率与ESP8266模块的默认波特率一致。

网友M:
ESP8266支持广泛的AT指令集,包括WLAN、TCP/IP、串口、系统信息等。要熟悉并参考ESP8266的AT指令手册。

网友N:
不同的ESP8266模块或固件版本可能支持不同的AT指令集,需要查阅具体的模块文档或固件说明。

网友O:
ESP8266模块通常支持3.3V的电源电压。如果使用5V电源,可能会导致模块损坏。确保使用正确的电源电压。

网友B:
at指令是不是不统一啊

网友I:
查询指令通常以"AT+CWMODE?"等格式,用于获取模块的当前设置或状态信息。

网友F:
在开始使用AT指令之前,需要确保串口通信的波特率与模块默认的波特率相匹配,通常是115200bps。

网友P:
通常情况下,ESP8266模块的默认波特率为115200

网友O:
在使用AT指令进行网络相关操作时,要注意保护好您的网络信息,如Wi-Fi密码等,避免泄露给未经授权的用户。

网友Q:
当配置ESP8266进行网络通信时,需要注意只有在连接到同一Wi-Fi热点下的设备才能建立TCP通信。如果需要与外部网络交互,确保模块已经成功连接到互联网。

网友R:
AT指令会占用ESP8266的内存资源。在执行大量AT指令或长时间运行AT指令脚本时,要注意内存的使用情况,避免内存溢出。

网友S:
查看对应的指令表,不同厂家的at指令有点区别

网友T:
通常,AT指令以“AT”开头,后面跟着具体命令,如“AT+CWMODE”来查询或设置Wi-Fi模式。每个指令以回车符和换行符结尾

网友U:
如果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直接与ESP8266交互,要注意防止未授权访问和数据泄露。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密码保护或其他安全机制来保护模块。

网友V:
了解您正在使用的ESP8266模块的固件版本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版本的固件可能支持不同的AT指令集。可以使用AT+GMR指令来查看模块的版本信息。

网友R:
可以使用简单的AT指令如"AT\r\n"来测试模块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模块回复"OK",则说明模块已正确连接并可接受AT指令。

网友W:
在连接ESP8266模块到单片机时,若模块无法正常工作,可以尝试将3.3V接口先连接到单片机的3.3V

网友X:
在发送AT指令后,应该检查返回的结果,以确认指令是否执行成功。如果遇到错误,需要根据返回的错误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Y:
在实际应用中,要确保AT指令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可能涉及到指令的错误处理、重试机制以及异常情况下的恢复流程。

网友Z:
在配置和使用过程中,可以参考官方的AT指令指南或其他可靠的资料,以确保正确使用AT指令。

网友A:
AT指令简化了代码的开发流程,直接采用串口就可以实现无线通讯功能

网友P:
ESP8266模块具有指令缓存功能,可以一次发送多条AT指令,模块会按顺序执行。

网友AA:
在发送AT指令时,如果指令中包含字符串数据,需要用双引号括起来,例如 "AT+CWMODE=3\r\n"。

网友AB:
AT指令通常以"AT"开头,后面跟一个空格,然后是具体的指令,如"AT+CWMODE=1"表示设置为Station模式。指令末尾不需要添加换行符,模块会在接收到指令后自动响应。

网友AC:
挺简单的,哈哈哈

网友P:
AT指令中的参数通常由等号"="分隔,参数值需要用双引号括起来,如"AT+CWMODE="1""。参数值可以是数字、字符串或特殊字符。

网友AD(2024-09-06):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