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编程中的volatile,const意义

楼主(2023-09-29):
__I、 __O 、__IO是什么意思?
这是ST库里面的宏定义,定义如下: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O volatile /*!< defines ‘write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IO volatile /!< defines ‘read / write’ permissions */

显然,这三个宏定义都是用来替换成 volatile 和 const 的,所以我们先要了解 这两个关键字的作用:

1、volatile
简单的说,就是不让编译器进行优化,即每次读取或者修改值的时候,都必须重新从内存或者寄存器中读取或者修改。

volatile的基本应用场合: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我认为这是区分C程序员和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的最基本的问题。搞嵌入式的家伙们经常同硬件、中断、RTOS等等打交道,所有这些都要求用到 volatile变量。不懂得volatile的内容将会带来灾难。假设被面试者正确地回答了这是问题(嗯,怀疑是否会是这样),我将稍微深究一下,看一下这家伙是不是直正懂得volatile完全的重要性。
1)一个参数既可以是const还可以是volatile吗?解释为什么。
2); 一个指针可以是volatile 吗?解释为什么。
3); 下面的函数有什么错误: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return *ptr * *ptr;
}

1)是的。一个例子是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它是volatile因为它可能被意想不到地改变。它是const因为程序不应该试图去修改它。也就是说,在这个函数内部是没有权限去修改这个变量的,但是在程序的其他位置可以去修改它,而导致函数内的某种响应。
2); 是的。尽管这并不很常见。一个例子是当一个中服务子程序修该一个指向一个buffer的指针时,等于是换了一片内存区域。
3) 这段代码有点变态。这段代码的目的是用来返指针ptr指向值的平方,但是,由于ptr指向一个volatile型参数,编译器将产生类似下面的代码: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b;
a = *ptr;
b = ptr;
return a * b;
}
由于ptr的值可能被意想不到地该变,因此a和b可能是不同的。结果,这段代码可能返不是你所期望的平方值!正确的代码如下:
long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
a = *ptr;
return a * a;
}

2、const
只读变量,即变量保存在只读静态存储区。编译时,如何尝试修改只读变量,则编译器提示出错,就能防止误修改。
const与define
两者都可以用来定义常量,但是const定义时,定义了常量的类型,所以更精确一些(其实const定义的是只读变量,而不是常量)。#define只是简单的文本替换,除了可以定义常量外,还可以用来定义一些简单的函数,有点类似内置函数。const和define定义的常量可以放在头文件里面。(小注:可以多次声明,但只能定义一次)

const与指针
int me;
const int * p1=&me; //p1可变,*p1不可变 const 修饰的是 p1,即p1不可变
int * const p2=&me; //p2不可变,*p2可变 const 修饰的是 p2,即p2不可变
const int *const p3=&me; //p3不可变,*p3也不可变 前一个const 修饰的是 *p3,后一个const 修饰的是p3,两者都不可变

前面介绍了 volatile 和 const 的用法,不知道大家了解了没?了解了后,下面的讲解就更加容易了:
__I :输入口。既然是输入,那么寄存器的值就随时会外部修改,那就不能进行优化,每次都要重新从寄存器中读取。也不能写,即只读,不然就不是输入而是输出了。
__O :输出口,也不能进行优化,不然你连续两次输出相同值,编译器认为没改变,就忽略了后面那一次输出,假如外部在两次输出中间修改了值,那就影响输出
__IO:输入输出口,同上

为什么加下划线?

原因是:避免命名冲突
一般宏定义都是大写,但因为这里的字母比较少,所以再添加下划线来区分。这样一般都可以避免命名冲突问题,因为很少人这样命名,这样命名的人肯定知道这些是有什么用的。
经常写大工程时,都会发现老是命名冲突,要不是全局变量冲突,要不就是宏定义冲突,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问题,不然出问题了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volatile一般用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断标志位

2、多线程共享的变量

3、状态寄存器

网友A:
但是有好多宏定义也加下划线啊

网友B:
volatile保证了代码对特殊内存区域的读/写操作的原子性。

网友C:
可以声明一个volatile const变量,表示这个变量的值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被改变,但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被意外地改变。

网友D:
volatile和const都是C语言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它们可以帮助编写更加安全、高效的代码。

网友E:
声明一个变量const,意味着这个变量的值在程序运行期间不能被改变。这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防止因为不小心导致的数值修改。

网友F:
加const后变量不能被改变

网友:
正确使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而"const"关键字则用于声明不可修改的常量,以增加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并帮助编译器进行优化。

网友G:
const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常量,表示该变量的值在程序运行期间是不可改变的。

网友H:
"volatile"关键字用于告诉编译器该变量的值可能会在程序执行期间发生变化,因此编译器在优化代码时不应该对该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I:
volatile和const是两种不同的修饰符,它们分别用于声明变量的属性。

网友J:
const加上是不是就不能修改了啊

网友K:
这个写程序时候用在哪里啊

网友L:
'volatile'关键字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可能会被未知的因素

网友M:
volatile通常用于声明硬件寄存器或者某些不稳定的内存区域。使用volatile声明的变量在每次访问时都会重新读取其值,以防止出现意外的值变化。

网友A:
volatile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N:
const通常用于声明常量,以防止误修改。使用const声明的变量在声明时就被赋予了一个固定的值,以后的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再改变其值。

网友O:
volatile用于声明一个变量是易变的,即它的值可能会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被意外地改变。

网友P:
volatile关键字用于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可能随时被修改,而const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不可修改的变量。它们在编程中分别用于处理不同类型的变量,以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可读性。

网友Q:
const用于声明一个变量是常量,即它的值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被改变。

网友R:
volatile用于多线程编程中,表示对它所修饰的对象不应该执行优化。如果一个基本变量被volatile修饰,编译器将不会把它保存到寄存器中,而是每一次都去访问内存中实际保存该变量的位置上。这一点就避免了没有volatile修饰的变量在多线程的读写中所产生的由于编译器优化所导致的灾难性问题。因此,多线程中必须要共享的基本变量一定要加上volatile修饰符。

const则表示一个常量,它的值不会被改变。const修饰的变量只能在定义时赋值,之后不能重新赋值。const的作用是在程序开发过程中帮助程序员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例如在声明一个常量时可以避免重复定义,或者在声明一个常量时可以避免忘记修改它的值等问题。

网友S:
volatile和const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网友L:
volatile是一个类型修饰符,用于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可能随时被修改,因此编译器不应对其进行优化。const是一个常量修饰符,用于声明一个不可修改的变量。

网友T:
'const'的含义是常量,一旦定义了const变量,就不能改变它的值。

网友U:
如果一个变量是全局变量,同时它被另一个线程在修改,那么这个变量就应该是volatile的,这样编译器就不会把它当作只读变量,每次使用时都从内存中读取它的值,因为它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改变。

网友C:
"const"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常量,即其值在程序执行期间不能被修改。

网友V:
"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

网友W:
一旦变量被声明为const,它的值就不能再被修改。const可以用于修饰变量、指针、函数参数等。

网友X:
volatile和const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同时应用于一个变量。

楼主:
正确地使用它们可以提高程序的正确性和效率。

网友Y:
volatile和const都是类型修饰符

网友Z:
这两个关键字的使用,主要与程序的优化和线程安全有关。

网友AA:
volatile以及const是两种不一样的修饰符,它们别离用于声明变量的属性。

网友AB:
加const后变量不克不及被扭转

网友AC:
如果添加了const,则不能修改

网友AD:
什么是不稳定的?

网友AE(2023-12-12):
对于关键变量或函数一般都要加volatile

网友AF:
const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常量,暗示该变量的值在程序运行时代是不成扭转的。

网友AG: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AH: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AG: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AI: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