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哪个才是开关电源的纹波?

楼主(2023-09-28):
测试的是一个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第一张图是时间在ns级别抓到波形,第二张图是时间在ms抓到的波形,哪个才是纹波呢

网友A:
纹波是由开关管开通关断产生的,是有规律的,一般就是开关管工作频率,所以是图二

网友B:
示波器自己产生的除外都是

网友C:
可能都不是,需要看具体的测量方法示波器的设置

网友D:
测试纹波有标准的带宽,时间要求吧,而且测试的手法也是有要求的.必须用那个接地环来接地,

网友E:
在ms抓到的波形是

网友F:
第一张图是电源启动瞬间还在调整的波形;第二张图是电源的纹波图

网友G:
开关电源纹波是开关频率引起的,是在开关频率附近的波动,第一张图应该是电源启动时的波动,第二张图应该是电源的干扰,都不是开关电源本身的纹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