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BLDC 电机与其他类型的电机作比较

楼主(2023-09-28):
     与有刷直流电机和感应电机相比,BLDC 电机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无刷电机需要的维护较少,因此和有刷直流电机相比寿命更长。与同体积的有刷直流电机和感应电机相比, BLDC 电机能产生更大的输出功率。由于转子用永磁体制成,和其他类型的电机相比,转子惯性较小。这就改进了加速和减速特性,缩短了工作周期。其线性的转速 / 转矩特性有助于预测转速调节的结果。使用无刷电机就无需检修电刷。在维护困难的应用以及检修空间狭小的场合,无刷电机是理想的选择。BLDC 电机运行时比有刷直流电机安静得多,并且减少了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I)。低电压型号对使用电池供电的应用、便携式设备或医疗应用很理想。

网友A:
BLDC比较大的缺点好像就是贵了吧

网友B:
其实电机一般还是自己场景需要来选择比较好

网友C:
BLDC是适合洗衣机应用吧

网友D:
对啊,无刷电机确实维护较少的

网友E:
我觉得直流有刷的话,容易坏呐

网友F:
还是BLDC好用,扭矩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G:
有刷现在用的还是少,基本都是无刷,有刷爱坏

网友H:
霍尔传感器的话,咋说呢,很准,而且调试起来还比较方便

网友I:
交流电机是不是动力比较大啊

网友J:
控制BLDC比较麻烦啊,除非产品很贵会用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