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使用反电动势滤波进行无传感器 BLDC 控制

楼主(2023-09-28):
为什么使用无传感器控制?
在带传感器的控制中,使用传感器来确定电机转子相对于电机定子的位置。这可使电机的控制相当简单。处理器只需等待霍尔效应传感器改变状态,然后根据三个霍尔效应传感器的输出来确定转子所处的区间,并相应的对电机绕组进行换相。
带传感器的控制具有如下缺点:
• 传感器价格昂贵。除了需要购买传感器外,还需要在制造期间将传感器安装在电机上,这就增加了安装和接线费用。
• 传感器给电机添加了潜在的故障因素。如果传感器发生故障,则电机也无法继续工作。
• 在某些环境下,使用传感器不符合实际需要。例如,在电机处在浸没的环境中 (如压缩机或泵),传感器可能首先会发生故障。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许多应用中需要使用无传感器的 BLDC 控制。本应用笔记的下一部分将介绍所述无传感器 BLDC 控制技术的理论知识。

网友A:
怎么区分反电动势呢,看看。

网友B(2025-06-20):
直流电机旋转时,电枢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反向电动势,其大小与转速成正比(E b =kΦn)。
交流电机(如 BLDC 无刷电机)的定子绕组在转子磁场作用下感应出反电势。

网友C(2025-09-22):
无传感器 BLDC 控制中,反电动势滤波可消除噪声干扰。通过 RC 低通滤波或有源滤波电路,滤除反电动势信号中的高频杂波,保留过零点特征。需匹配滤波参数与电机转速,避免过滤波延迟过零点检测,确保换相精准,提升低速稳定性与高速可靠性,简化无传感器控制实现。

网友D:
我同意,传感器在某些应用中确实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