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采用正弦驱动的带传感器的三相 BLDC 电机控制

楼主(2023-09-28):
在工业应用中,正弦电流驱动一直以来都是驱动 BLDC 电机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与六步换相(梯形驱动)相比,正弦电流驱动的效率更高、转矩纹波和噪声更低,因此成为低速、低噪声电机控制系统用户的首选。此外,在实际应用中挑选合适的电机类型和电机控制器时还需要考虑维护和实现成本。本应用笔记将介绍如何使用低成本的 8 位单片机基于带传感器的 3 相 BLDC 电机设置实现正弦电流驱动。具体方法是使用 Microchip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Core Independent Peripheral,CIP)以及很少需要 CPU 处理的正弦电流驱动功能,减少所需的复杂固件数**算。本应用笔记还将重点介绍如何使用直接存储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外设在未使用的 CPU 周期内将数据从正弦查找表(Look-up Table,LUT)移动到 PWM 外设。通过实现这些功能,CPU 可获得额外的带宽来处理其他系统进程。

网友A:
使用传感器方便定位,精准控制位置。

网友B:
学习电机驱动技术

网友C(2025-11-11):
带传感器的三相 BLDC 电机正弦驱动控制:通过霍尔或编码器获取转子位置,生成正弦波电流指令。经坐标变换将三相电流转为直交轴分量,闭环控制使电流跟踪指令,实现平滑转矩输出。相比方波驱动,降低振动与噪声,提升效率,适用于对运行平稳性要求高的场景,需精准传感器信号处理与算法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