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修改ModusToolbox和Cypress Programmer 的时钟速度

楼主(2023-09-28):
ModusToolboxCypress Programmer 都使用 OpenOCD 与设备进行通信。要改变时钟速度,需要在软件中修改OpenOCD配置文件(文件后缀为.cfg )。
ModusToolbox:
在ModusToolbox中,点击Run > Run Configurations,在Debugger一栏中可见各OpenOCD 指令。不同指令对应不同设备配置文件。如,选择CY8CKIT-062-WiFi-BT 设备时,出现如下psoc6.cfg 配置文件:
OpenOCD 文件存储路径为 <ModusToolbox installation directory>\tools_2.x\openocd。选择psoc6.cfg 配置文件,会调用psoc6_common.cfg 文件,psoc6_common.cfg文件会再调用mxs40_common.cfg 文件。该文件包含adapter speed 2000命令,使用该命令可将时钟速度设置为2 MHz。
根据不同时钟速度要求更改命令中的参数设置。注意,文件名和文件路径可能会与示例不同。如果未找到文件,或文件中没有该命令,可在Config options 中的配置文件中寻找。
如果设备是PSoC 6 2M, 调用配置文件顺序应为 psoc6_2m.cfg > psoc6_common.cfg > mxs40_common.cfg。如果设备是 PSoC 64 或PSoC 4,调用相应包含adapter speed命令的配置文件。
下表为不同设备对应的配置文件。文件名和文件路径基于使用OpenOCD 4.2.0的ModusToolbox 2.3版本。

设备系列
配置文件
文件路径
PSoC 4
psoc4.cfg
\openocd\scripts\target\
PSoC 6
mxs40_common.cfg
\openocd\scripts\target\mxs40\
PSoC 64
psoc6_secure_common.cfg
\openocd\scripts\target\mxs40\
注:
  • 文件路径取决于ModusToolbox安装路径。默认路径为 C:\Users\<user_name>\ModusToolbox\tools_2.x

Cypress Programmer:
Cypress Programmer 安装文件中包括 OpenOCD。安装文件中的openocd文件夹包含所有配置文件。
用户可根据生成的日志选择不同设备上Cypress Programmer 使用的配置文件。
若使用CY8CKIT-062-WiFi-BT 开发板,如下图所示,使用kit_CY8CKIT_062_WiFi_BT.cfg 配置文件。该文件依次调用 cpu_CY8CKIT_062_WiFi_BT.cfg,再调用cpu_CY8CKIT_062_BLE.cfg psoc6.cfg psoc6_common.cfg文件。
psoc6_common.cfg 配置文件中有 adapter speed 2000 命令,使用该命令可修改时钟速度。注意,文件名和文件路径可能会因版本更新而与示例不同。如果未找到文件,或文件中没有该命令,可在生成的日志中的配置文件中寻找
下表为不同设备对应的配置文件。文件名和文件路径基于使用OpenOCD 3.0.0的Cypress Programmer 3.0版本。

设备系列
配置文件
文件路径
PSoC 4
psoc4.cfg
\openocd\scripts\target\
PSoC 6
psoc6_common.cfg
\openocd\scripts\target\
PSoC 64
psoc6_secure_common.cfg
\openocd\scripts\target\

注:
  • 文件路径取决于Cypress Programmer安装路径。默认安装路径为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Cypress Programmer 3.0\

网友A(2024-01-12):
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吗

您好,  您可以参考MTB的installation guide,可以看到其是支持Windows/Linux/macOS的,但每个操作系统的要求不一样,具体请参考installation guide。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可以在英飞凌官方的技术支持平台—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英飞凌技术社区中文版面进行提问,平台链接为:
  英飞凌技术社区拥有超10万工程师会员和庞大的技术专家团队,可以及时且全面回复你的问题。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社区中直接搜索问题相关的技术文章和培训视频。

BR,
O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