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相关问题

楼主(2023-09-28):
GD32L233系列芯片用户手册里的过采样16位的数据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雅特力,先楫MCU, 有需要联系18002528376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比如12位ADC采样16次的值相加,就得到16位的数据了。

@嵌入式女孩 :试一下才知道。
那得到的值精确度高吗

网友B:
就是用时间换精度

网友C:
哦哦 感觉就是单片机自己具有这种变相滤波的功能是吧

网友D:
过采样的话对采集到无用的干扰信号吗

网友E:
ADC的采样速度限制, 过采样令到最后能被采样的信号频率越来越低

网友F:
过采样就是牺牲了系统的时间来保证采样精度

网友G:
过采样的技术一般用在低速(几十K到数M)高精度(如16bit 18bit .....)的情况

网友H:
过采样是使用大于奈奎斯特采样频率的频率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I:
这样弄出来的结果,跟真正的16位ADC外设弄出的结果,能一样吗?有点怀疑,感觉不保险。

网友J:
这个肯定不是真正的16位

网友K:
寄存器是16位代表这个寄存器存放的是16位二进制数 cpu是16位代表这个cpu最多能够同时处理16位二进制数 一个字节是8位 冯诺依曼体系结构

网友L:
16位寄存器确实是指的16位2进制数,但寄存器是CPU的内部资源,不是存储单元。存储单元是存储器(也就是内存)的基本单位,即一个存储单元是一个字节,8位。

网友M:
一个字节是8位
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计算机内部都是用二进制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