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连接 USB PHY 上的 ID 引脚

楼主(2023-09-28):
连接 USB PHY 的 ID 引脚的基本指南如下:
对于 USB HOST 角色设备,USB PHY 的 ID 引脚接地。
对于 USB DEVICE 角色设备,USB PHY 的 ID 引脚可以悬空。
对于 USB OTG 角色设备,USB PHY 的 ID 引脚必须连接到 USB 连接器的 ID 引脚
对于不使用 USB 电缆或连接器上的 ID 功能的应用,PHY ID 引脚可以连接到 VDD33。

网友A:
之前还没用过USB的ID那个引脚呢

网友B:
正常OTG是需要连接USB PHY ID啊?

网友C:
讲的还挺好,不过PHY ID是个引脚,这引脚功能是干啥的?

网友D:
话说,USB ID是用的USB A接口吗?

网友E:
这PHY用的是那款型号?

网友F:
现在MCU很多都是自带USB功能了,没必要PHY吧

网友G:
线缆有些都不支持USB ID那个线了,大多数都是悬空的

网友H:
其实不用PHY ID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I:
针对这个USB ID介绍确实有意义,之前都不懂

网友J(2023-11-15):
连接 USB PHY 上的 ID 引脚,首先需要了解该引脚的作用和连接方式。

网友K:
phy是为了支持更高的速度吧

网友L:
外挂芯片可以增加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