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如何取值

楼主(2023-09-28):
发光二极管主要部分也是一个PN结,但是发光二极管导通后,其压降一般都是2V左右,有的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可以达到3V。一般的普通二极管压降也就0.5V左右,比如肖特基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一般用作指示灯。比如 电源 指示灯,通信指示灯,比如串口收发数据时,通过发光二极管闪烁,来表示正在收发数据。

在电路设计中,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这个限流电阻的大小如何取值?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正向电流。某一个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为2.5V,正向电流为5mA,这个正向电流有个取值范围,电流太大,可能烧毁二极管,电流太小,发光二极管的亮度不够。

这些参数可以从发光二极管数据手册查到。

假设直流(DC)电压值为5V,5V减去二极管的压降2.5V,剩下2.5V然后除以5mA的电流,电阻值等于500欧姆。

所以电路中需要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

网友A:
如果电压值为3.3V,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B(2023-10-29):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楼主: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C: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B: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D: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B: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E: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F: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G: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F: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H: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限流器件,其电流不能超过一定的最大值。

网友I:
假设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所需电流为20mA,那么限流电阻的阻值=正常工作所需电流/输入电压-发光二极管。假设输入电压为5V,那么限流电阻的阻值=20mA/5V-发光二极管=470欧姆左右。

网友J:
限流电阻的取值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

R = (U - U_F) / I

其中,R表示限流电阻的阻值,U表示电源电压,U_F表示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I表示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流。

网友K:
如果限流电阻太小,可能会烧毁或影响发光二极管的性能。

网友L:
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和正向电流通常需要参考发光二极管的数据手册来确定。

网友M:
限流电阻的阻值应该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N:
将发光二极管的电压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保证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网友O:
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在1V-3V之间,最大正向电流在1mA-10mA之间。因此,需要选择适当大小的电阻来限制其电流

网友P:
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取值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电路参数来确定

网友O:
使用一个5V的电源驱动一个蓝色LED(正向电压降为3V),可计算出限流电阻的阻值为:R = (5V - 3V) / 0.02A = 100欧姆。

网友Q:
需要参考发光二极管的数据手册,了解其正向电压和电流的取值范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计算。

网友R:
根据压降和工作电流计算限流阻值。

网友S:
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的取值需要根据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正向电流以及电路设计的要求来确定,可以通过公式R = (U - U_F) / I来计算。

网友Q:
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取值需要根据LED的特性来选择,因为一旦电流超过LED的额定工作电流,可能会对LED造成损坏。

网友T:
限流电阻的取值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R=(U-UF)/IF,其中U是电源电压,UF是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IF是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U:
需要知道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和正向电流。这些参数可以从发光二极管数据手册查到。

网友V:
它们通常用于配电板或小型模块。

网友W:
选择测试方法以及测试对象是检测进程中的紧张步调

网友X:
一般来说,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范围在1.5V-3.5V之间,因此需要选择适当大小的电阻来限制其电流。

网友Y:
限流电阻的功率必须足够大,以承受由电路中其他元件产生的热量。

网友Z:
它发生的噪声是对于地噪声

网友AA:
根据发光二极管的电压特性选取限流电阻值

网友AB:
限流电阻的取值需要考虑电源电压,以保证在正常工作时不会超过二极管的额定电压。

网友H:
限流电阻的阻值可以用欧姆定律算出来,即阻值=电压/电流

网友AC:
需要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来控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大小。

网友AD:
通过实测和调整 R 的值来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AE: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因素,如温度特性、电源电压的波动等

网友AF:
需要选择适当大小的电阻来限制其电流。

网友AG:
按捺各类高速旌旗灯号发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AH:
若是限流电阻过小,大概会废弃或者影响发光二极管的机能。

网友AI:
这个限流阻值很好计算的

网友AJ:
不同颜色的压降不同啊,有次直接给我坑死

网友AK(2023-11-30):
还是得结合二极管特性进行计算

网友AL:
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取值必要按照详细的利用场景以及电路对象来肯定

网友AM:
将发光二极管的电压降节制在必定范畴内,同时包管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跨越额定值。

网友AN(2024-02-02):
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以及正向电流凡是必要参考发光二极管的数据手册来肯定。

网友AO:
对于环氧树脂,导热系数为0和5w/m·k的导热系数被定义为高导热系数

网友AP(2024-03-05):
有必要参考发光二极管的数据手册,了解正向电压和电流值的范围,并以此作为计算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