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 获取系统时钟频率和外设时钟频率

楼主(2023-09-28):
n32g45x 获取系统时钟频率和外设时钟频率
//头文件main.h
#include "n32g45x.h"
typedef struct{
        uint16_t TIM1FREQ;
        uint16_t TIM2FREQ;
        uint16_t TIM3FREQ;
        uint16_t TIM4FREQ;
        uint16_t TIM5FREQ;
        uint16_t TIM6FREQ;
        uint16_t TIM7FREQ;
        uint16_t TIM8FREQ;

        //uint16_t ADC1FREQ;
        //uint16_t ADC2FREQ;
        //uint16_t ADC3FREQ;
        //uint16_t ADC4FREQ;
}Struct_Freq;        //外设时钟频率结构体
Struct_Freq PeripheralFreq;        //外设时钟频率
RCC_ClocksType ClocksFreq;        //主干时钟频率,_tim.h文件已定义结构类型
void Perip_GetClocksFreqValue(Struct_Freq * PeripheralFreq);        //定义函数

楼主:
//源文件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RCC_GetClocksFreqValue(&ClocksFreq);
        Perip_GetClocksFreqValue(&PeripheralFreq);
}

void Perip_GetClocksFreqValue(Struct_Freq * PeripheralFreq){        //自定义函数实现
        PeripheralFreq->TIM1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1);
        PeripheralFreq->TIM2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2);
        PeripheralFreq->TIM3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3);
        PeripheralFreq->TIM4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4);
        PeripheralFreq->TIM5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5);
        PeripheralFreq->TIM6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6);
        PeripheralFreq->TIM7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7);
        PeripheralFreq->TIM8FREQ = TIM_GetPrescaler(TIM8);
}

楼主:
调试过程查看 ClocksFreq、PeripheralFreq 变量值即可,或可自行添加打印函数输出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