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知识详解

楼主(2023-09-28):
一、TVS管的原理介绍
TVS(Transient VoltageSuppressor)瞬态电压抑制器。当器件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
在浪涌电压作用下,TVS两极间的电压由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RWM上升到击穿电压VBR,而被击穿,随着击穿电流的出现,流过TVS的电流将达到峰值脉冲电流IPP,同时在其两端的电压被钳位到预定的最大钳位电压VC以下,其后,随着脉冲电流按指数衰减,TVS两极间的电压也不断下降,最后恢复到初态;
TVS管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二、TVS参数介绍
1、反向截止电压VRWM与反向漏电流IR:反向截止电压VRWM表示TVS管不导通的最高电压,在这个电压下只有很小的反向漏电流IR。
2、击穿电压VBR:TVS管通过规定的测试电流时的电压,这是表示TVS管导通的标志电压。
3、脉冲峰值电流IPP:TVS管允许通过的10/1000μs波的最大峰值电流,超过这个电流值就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坏。
4、最大箝位电压VC:TVS管流过脉冲峰值电流IPP时两端所呈现的电压。
5、脉冲峰值功率Pm: 脉冲峰值功率Pm是指10/1000μs波的脉冲峰值电流IPP与最大箝位电压VC的乘积,即Pm=IPP*VC;
6、结电容Cj:不同类型的TVS,结电容差异很大,功率越大的电容也越大,电容会影响TVS的响应时间。因此保护高速信号的TVS,需要很小的结电容,才能不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三、TVS管的选型原则如下:
1. 确定待保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如果是交流电,应计算出最大值。
2. 选择TVS的VRWM等于或大于上述步骤1所规定的操作电压。这就保证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吸收的电流可忽略不计,否则TVS将吸收大量的漏电流而处于雪崩击穿状态,器件面临被损坏的危险,从而影响电路的工作。
3. 所选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低于被保护电路所允许的最大承受电压。在确定了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后,其峰值脉冲电流IPP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4. 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则可利用VC*Ipp来确定功率;如果无法确定IPP的大致范围,则选用功率大些的TVS为好。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值。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
5. 电容量Cj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这是在特定的1 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对于数据/信号频率越高的回路,二极管的电容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声或衰减信号强度也大,因此,需要根据回路的特性来决定所选器件的电容范围。高频回路一般选择电容应尽量小(如LCTVS、低电容TVS,电容不大于3 pF),而对电容要求不高的回路,电容的容量选择可高于40 pF。
6. 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不然有可能损坏TVS。
7. 若TVS有可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尖峰脉冲电压(浪涌电压)冲击时,应当选用双极性的,否则可选用单极性。直流保护一般选用单向TVS二极管,交流保护一般选用双向TVS二极管,多路保护选用TVS阵列器件,大功率保护选用TVS专用保护模块。
8. 为了满足IEC61000-4-2国际标准,TVS二极管必须达到可以处理最小8 kV(接触)和15 kV(空气)的ESD冲击,有的半导体生产厂商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了更高的抗冲击标准。而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的便携设备应用,设计者可以按需要挑选器件。

网友A:
在USB接口上,放TVS是否可以,这样反复插拔避免烧毁芯片。

网友B: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是一种用于保护电路的半导体器件,具有响应速度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小等特点。根据其工作原理、分类、参数和应用

网友C:
主要作用是保护电路不受瞬态过电压的影响,防止电路中的元器件受到损坏。

网友D:
TVS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其高反向击穿电压和低导通电阻的特性,当电路中的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时,TVS会迅速导通,将过电压短路,从而保护电路不受过电压的影响。

网友E:
TVS器件可以用于保护电子设备中的敏感元件,如电容器、晶体管等,免受瞬态高电压的损害。

网友F:
TVS通常与其他保护元件(如保险丝、热敏电阻、电压稳压器等)结合使用,以提供更全面的过电压保护。

网友G:
TVS二极管是一种用于保护电器设备免受电压尖峰破坏的电子零件,具有瞬态电压抑制、过电压自动复归、大功率吸收能力等特点

网友H:
用于保护电源电路免受电压波动和浪涌电流的影响。

网友I:
TVS 二极管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由高阻抗向低阻抗转变是雪崩击穿的开始,直到完全击穿时,TVS 会瞬间把瞬态浪涌电压钳位在相对较低的安全电压下。

网友J:
TVS的主要参数包括击穿电压、峰值脉冲功率、响应时间、最大反向工作电压、最大导通电流等。在选择TVS时,需要根据所需保护的电路特性选定合适的参数。

网友K:
TVS 工作原理类似于保险丝,当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 迅速导通,将过电压引向地面。当电压恢复正常范围时,TVS 又迅速截止,电路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L: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是一种特殊的二极管,主要用于保护电子设备和电路免受电压尖峰和瞬态过电压的破坏。TVS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高效能防浪涌过电压器件。当电路中出现异常过电压并达到TVS二极管的击穿电压时,TVS二极管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将多余的电流分流,从而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网友M:
TVS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双向TVS和单向TVS。双向TVS适用于双向电压保护,能够抑制正向和反向的过电压。单向TVS只能抑制一个方向的过电压,通常用于保护单向电源线路或单向信号线路。

网友E: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电路保护器件,它可以有效地保护电子设备和电路,防止因电压尖峰和瞬态过电压引起的损坏。

网友N: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是一种用于保护电路免受瞬态电压干扰和过电压损害的重要元件。

网友O:
TVS是一种特殊设计的二极管,其主要原理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具有高电阻,当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反向击穿电压)时,会迅速转变为低电阻状态,将过电压引导到地或其他低电压点,以保护后续电路。

网友P:
TVS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和电路中,用于抑制或吸收瞬态电压,保护敏感的电子元件和电路免受过电压损害。常见的应用包括保护电源线路、通信接口、传感器、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保险丝和继电器等。

网友Q:
TVS器件是一种重要的电子元件

网友R:
TVS二极管有单向和双向之分,单向TVS二极管反向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TVS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双向TVS二极管则应用于电压交变的电路中。

网友:
TVS的工作原理基于其特殊的电压-电流特性。它通常是一个雪崩二极管,也称为击穿二极管。当电压在其正向方向上超过某个预定的阈值电压时,TVS会开始导通,将多余的电流引导到地或其他低电压点,从而将电路的电压保持在一个安全的水平。这有助于防止电压超过电子元件的最大额定电压,从而保护它们免受损坏。

网友M:
可以保护电器设备不受导线引入的电压尖峰破坏。

网友S:
TVS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最大反向电压。选择时应确保其大于预期的最高工作电压。

网友T:
电视装置是重要的电子元件

网友B:
TVS可以吸收大量的电能,防止它传递到电路中的其他元件。

网友U:
TVS二极管的应用范围广泛,可以应用于各种设备的防雷、防静电、防浪涌等保护电路中。同时,TVS二极管还有单向和双向两种类型。单向TVS二极管在顺向操作时类似整流子,但在其设计允许承受很大的峰值电流,例如1.5KE系列的瞬间功率可以达到1500 W。双向的TVS二极管可以视为是两个极性相反的雪崩二极管相串联,再和要保护的电路并联。虽然在实际电路中会标示为两个二极管,但实际元件是将两个二极管封装在同一个包装中。

网友V:
TVS二极管有单向的及双向的。

网友W:
用于庇护电源电路免受电压颠簸以及浪涌电流的影响。

网友X:
一旦电压干扰解除,TVS会自动恢复正常工作,而无需更换。

网友C:
TVS能够非常快速地响应电压干扰,通常在纳秒级别内。

网友Y:
TVS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当加在它两端的电压超过其崩溃电压时,电流会瞬间通过TVS二极管分流,从而保护电器设备不受电压尖峰的破坏。同时,TVS二极管具有箝位功能,能在过电压消失后自动复归。

网友Z:
选择合适的TVS需要考虑其额定电压、功率容量、响应时间和最大工作电流等

网友F:
TVS器件可以作为二极管使用,用于整流电路中。

网友AA:
TVS只是一种保护元件,不能替代其他保护措施。

网友AB:
选择适当的TVS需要考虑应用中的电压等级、电流需求、响应时间、包装类型等因素。TVS通常具有特定的电压和电流等级,用户需要根据具体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AC:
TVS在保护电路的同时,将电压保持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不会让其超过元件的额定电压。

网友AD:
它可以保护电气设备免受电线引入的电压尖峰的影响。

网友AE:
TVS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最大反向电压的选择应保证大于预期的最大工作电压。

网友AF:
电视设备是重要的电子元件

楼主(2023-10-29):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AG: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AH: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AI: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AJ: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AK: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AH: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AL: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AG: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AM:
重要感化是庇护电路不受瞬态过电压的影响,防备电路中的元器件遭到毁坏。

网友AN:
电视可以吸收大量的电能,并防止其传输到电路中的其他组件。

网友AO:
TVS对电压干扰的响应非常快,通常在纳秒范围内。

网友AP:
TVS二极管可以是单向和双向的。

网友AQ:
tvs和普通二极管有啥区别啊

网友AR(2023-11-30):
ESD静电防护很实用,有效保护电路板

网友AS:
一旦电压干扰消除,TVS将自动恢复正常工作,无需更换。

网友AT(2024-02-18):
选择适合的tvs必要斟酌其额定电压、功率容量、相应时候以及最大事情电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