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瞬态抑制二极管及其工作原理

楼主(2023-09-28):
瞬态抑制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用于保护电路免受瞬态电压干扰的电子元件。它可以在电路中检测到瞬态电压过高时,迅速导通,将过高的电压引导到地线上,从而保护电路中的其他元件不受损坏。

TVS的工作原理是基于锗或硅材料的PN结,当电路中的电压超过设定的阈值时,TVS会迅速导通,将过高的电压引导到地线上,从而保护电路中的其他元件不受损坏。TVS的阈值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电路需求。

TVS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如计算机、通信设备、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在这些设备中,TVS可以有效地保护电路免受雷击、静电放电、 电源 波动等瞬态电压干扰的影响,从而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总之,TVS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子元件,它可以有效地保护电路免受瞬态电压干扰的影响,从而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A:
在选用tvs管的时候都需要确定哪些参数呢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可以恢复的是吗 就类似于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TVS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 浪涌功率

网友D:
将TVS 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脉冲

网友E:
将TVS 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声影响

网友F:
就是利用了二极管的雪崩原理

网友G:
在电路板上 感觉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元器件